有种变速机构叫行星齿轮箱

楼主(2004-11-27):
不知道比常规的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大哥是火星来的啊~~~~~~~~~`

网友:
行星变速的优点就是变速比高,体积小

网友:
楼上的不厚道啊

网友:
是楼上的楼上。

网友:
aerochen  在 2004-11-27 09:06 AM 发表:

不知道比常规的有哪些优缺点??

行星减速很好.可价格太高了.就算是厂价,大家也不容易接受.更不用说卖价了.

网友:
就是价高呀.

网友:
那天在二手市场看到一些行星齿轮小电机,减速比确实大,还是瑞士产的,不知道如何用就没买

网友:
最大的好处是承受的功率很高。一些模型竞技项目,传送的功率高达上千瓦。只有行星减速才能承受这样高的功率。缺点是结构复杂,对加工精度和零件的质量要求很高。比如内部行星齿轮的精度和轴承。好的行星齿轮在行星齿和行星盘的立柱之间都使用滚珠轴承。而内部加工精度稍微差一点,减速器的阻尼会大大增大,效率下降,噪音狂大,发热严重,而寿命很快就玩完。国产的模型用行星减速系统在加工精度和零件的质量方面和欧洲的产品有较大的差距。一般适用于500W以下的应用,或者短时间高功率的应用。而国外的特别是瑞士和德国的产品是模型用行星减速器中的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