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飞翼的问题

楼主(2004-11-27):
我的飞翼死活飞不起来。
翼展约0.7m ,配370电机4025的桨
GWS 5g 舵机2个,GWS 6通接受机。
ELE1300mAh电池
没秤,不知道重量。

电机狂转,声音尖利,但是飞翼飞出10M左右就落地了(从出手开始就一直减低高度)。

各位帮忙看看是啥问题。

另外。请教一下,飞翼的电机的安装,是应该电机的尾部高头部低还是头部高尾部低?

就是图中哪一条推力线是正确的。

谢谢各位

网友:
红色的那个
其实我们都是搞水平的,右推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370电机+4025应该是合适的配置,但是我得第一个飞翼也是才飞的5分钟7。4v1800ma电池巨烫
后来要得CD无刷的就正常了

网友:
桨有没有装反?很多人犯这个错误。桨装反了推力会差很多……

有字的一面在前面。

楼主:
to 特帅呆王子 明白了,谢谢。
to xunicheng 你说的前面是飞行的方向吗?

网友:
估计最大可能是桨装反了.

楼主:
我是把有字的一面向着飞行方向的反面。

楼主:
那位给解释一下,我装的对吗?
后推的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
不是装反的,我得情况和他的一样,估计电机是扭力型而不是转速型,所以效率很低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武汉易飞模型出产的飞翼套装中的电机,应该是高速的呀。
郁闷。
明天接着试验,不行就把有刷的电机电调都扔了,专心玩无刷了。

网友:
tigerbj  在 2004-11-28 12:45 AM 发表:

我用的电机是武汉易飞模型出产的飞翼套装中的电机,应该是高速的呀。
郁闷。
明天接着试验,不行就把有刷的电机电调都扔了,专心玩无刷了。

1300mAh的电池是7.2V的还是10.8V的?用3节的肯定不行,电流太大了,电池过不了几天就会生仔仔。最好用1800mAh以上的7.2V电池组,换电池试试。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1-28 at 01:22 ]

网友:
tigerbj  在 2004-11-27 10:44 PM 发表:

我是把有字的一面向着飞行方向的反面。

反了!!!!

这样桨的效率非常低!

你有没有注意浆叶也是有翼型的,就像机翼一样,要把桨有字的一面向着飞行的方向!

网友:
飞翼飞出10M左右就落地了(从出手开始就一直减低高度)。你拉舵了吗?拉了升降舵不会还掉吧。

网友:
对啊,飞翼副翼是留有3-5度的上扬角的

网友:
记得在飞行皮萨看的一个帖子,有位伙计玩飞翼把桨装反了,也是这样,出手10几20米就降落了,结果一天扔了上百次,附近的飞友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一天都在练习起降,哈哈。

楼主:
明白了,应该是装反了。
批撒的帖子我也看过,没想到自己也犯了这个错误。
俺已经设置了上反角,出手也拉舵了。

网友:
我的也出了点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是重心靠前了。上午刚试过,下午调了重心再试。

网友:
好奇问一下,是不是大部分定矩的螺旋桨都是凹凸的,没有用对称翼型的吧? (在G2里面,我好像只在3D直升机大桨上见到对称翼型)

网友:
呵呵,又学会了一点装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