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850的4VF该配多少频点的接收机啊?

楼主(2004-11-27):
飞高和GWS有通用的吗?
哪个用下来好些啊?

网友A:
当然配同频点的接收机呀。GWS的应该不错的,不过我没用过呢。飞高的一般也可以,也有不少人在用,但是有时运气不好会买到有问题的,要换。至于晶体的搭配,我认为应该用什么厂家的
接收机
就该配同厂家的晶体(或者指明用于该品牌的),频点和发射机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实GWS跟飞高的性能应该差不多,我用过飞高的,买了一对,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