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教!凤凰电调设置!

楼主(2004-11-28):
我在飞旋风400,用凤凰无刷电调,用3600KV的无刷电机
对于油门方式设置不懂!
有四个选项!
一、自动矫正(使用于固定翼,我个人理解)
二、固定油门(fixed  throttle ,我理解为固定螺距直升机)
三、低RPM值(collective  pitch  helicopters,我理解为使用于90度变螺距直升机)
四、高RPM值(collective  pitch  helicopters,我理解为使用于90度变螺距直升机)
我知道应当选三、四项!但不知道究竟选哪项??????
我自己觉得3600KV 算高RPM电机了吧?所以选第四个?
理解对吗???????????

网友:
自动纠正是--自动监测油门的启始位置

固定油门-就是不管你的油门杆放在什么位置都可以开机啦
3 4项我也不大知道

网友:
3、4项我试过的,加速和减速比较慢,一级一级的感觉,没有太大实用价值。我一直用的默认设置,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我觉得无刷电调用在电直上,最重要的是设两个参数:
1. 刹车 - 要关闭
2. 启动 - 要柔缓

如此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动其它的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