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无刷

楼主(2004-11-29):
请问,一般用什么方法把原CD
电机
外壳上的磁铁搞掉.我已经搞烂几个外壳了

网友A:
搞烂磁铁既可

网友B:
呵呵,不好取啊,我是用钟表起子一点一点凿下来的.

网友C:
绝对简单的方法:加热外壳!
磁铁与外壳的胶受热后,用镊子一扣就出来!无法是软性磁铁还是硬性磁铁都可以按此法操作!
别忘了谢谢我呀!

网友D:
我也搞了两个电机,再学经验!
上面有线圈还要重饶,是因为力不够吧?
帽子兄的方法很好,配件容易配.

网友E:
用原来的转子外壳只能安装1mm的钕铁硼磁钢,用蚂蚁的电调高速时会出现嗤嗤声而停转的情况,这种现象只需要加强转子的磁性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是个好办法.

网友D:
帽子兄:1:我不重绕线圈行吗?因为我不想不定子
拆下来,拆下来!再固定定子会很麻烦吧.
2:我还有一个外壳,比这个定子的大一号
估计可以做外壳!
3:我的串口线上的罗栓穿不进去!
4:我再去研究一下您的贴子.

网友G:
一个钉子一个锤子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