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CD无刷电机话题

楼主(2004-11-29):
请问,对于磁铁的极性如何区分和排列?排列错误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不转或者性能很差,最坏的后果也就是烧电调。

楼主:
还有,如图的管子,一般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
kldniao  在 2004-11-29 07:45 PM 发表:

还有,如图的管子,一般在哪可以找到?

去电子市场看看电视机天线的配件吧!

网友:
无须特别区分极刑,相邻磁铁放在转子壳内应该是相吸引,你放错了,2块磁铁是不能靠在一起的,会打架

网友:
cst说的很形象,明白啦
cd-rom定子你们怎么拆下来的啊?

[ Last edited by isbit on 2004-12-1 at 1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