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370减速组做飞翼的动力吗?

楼主(2004-11-29):
请问谁用过370减速组做飞翼的动力吗?
效果如何啊,要是真的可以的话,那一般的370动力组有近300克的拉力,那岂不爽死

网友A:
做大些,可以休闲的慢飞,和直驱感觉差别很大的。
要是喜欢慢速悠闲,先把翼展做到1~1.2米,没什么不可以的,能想到的就能做到~~~

楼主:
“没什么不可以的,能想到的就能做到~~~”
这句话 说的好 啊

网友B:
美女说的有道理,用370减速组做动力桨肯定比直驱要大些,反扭力也会增大,所以翼展也最好在1米以上,这样飞起来会比较稳定些。

网友C:
我做过一架1米5的,现在正在飞,370减速动力,慢速悠闲。
看看这里:
<url>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265
</url>
<url>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365
</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