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了一台二手的神龙CCPM,它的配置行吗?

楼主(2004-11-29):
神龙的30CCPM
遥控3810
陀螺仪 GWS-PG02
3003X4  3001X1
OS37
请问这样的配置对初学者来说行吗?本来没打算这么快学油直,但有模友便宜转让,所以买了.
机子还没到,过两天到了就上图片,请各位DX指点一下哦

网友:
发动机买个OS32就可以了
陀螺应该用个再好些的
CCPM三个螺距要使用同一个型号的 别忘了呦

网友:
同意楼上的
陀螺仪换好点的
比如:GY401+9254

神龙的飞机你最好换成SWM的方式
也就是90度的十字盘
它的CCPM设计抄袭PLUS的
可是抄错了有很大的问题
买传统的套件
改成传统的十字盘

网友:
初学者不建议用CCPM,特别是神龙.
3003和3001如果只是悬停和航线只要不做激烈的动作完全可以用.
如果条件允许就换陀螺,不换也行.我现在还在用机械陀螺飞呢,就是有点费电.

楼主:
泉水  在 2004-11-29 09:47 PM 发表:

发动机买个OS32就可以了
陀螺应该用个再好些的
CCPM三个螺距要使用同一个型号的 别忘了呦

以上东西都是已经配好的,我还没玩过直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