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简易FET驱动!

楼主(2004-11-29):
自举升压哦!!!

网友:
应该不只是无刷的驱动。双向电调也应该可以用。不错!

楼主:
完整的的一个N-mosFET H桥电路!!!

网友:
你的电路有问题,C1自举使Q7的B极电压升为Vh+Vcc,MCU的I/O根本关不掉Q7。

网友:
我有irf640的FET,

它们的极性是什么排列?

网友:
micro  在 2004-11-30 09:05 AM 发表:

你的电路有问题,C1自举使Q7的B极电压升为Vh+Vcc,MCU的I/O根本关不掉Q7。

这兄弟讲得不错!除非MCU的I/O是 OC 输出的,工作危险!共态导通必烧。

[ Last edited by sgyyj on 2004-11-30 at 16:15 ]

网友:
高手帮他扶正吧~

楼主:
我再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