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混控坏了,麻烦熟悉的人来看看

楼主(2004-11-29):
我晕,好久没飞电直了
开始插上9.6v的镍氢电池,居然插反了,这个时候桨就乱转,混控也开始冒烟

将电池反过来再插进去,居然还可以用,就是感觉马达没什么力,怎么也飞不起来

今天换了370马达(以前是280),结果一给油,电调一到高速段主马达就咳嗽,最后干脆不动了
现在推油门就尾马达转,主马达上电压都没了,据说可以用4410换,不知道图上 是换那一个呢?

[ Last edited by alexonline on 2004-11-29 at 23:45 ]

网友:
呵呵~,新到手的机机就这问题样了。

楼主:
晕,上面两个就在说风凉话
哪位大虾救命啊

网友:
第一张图---右下方的8脚片应该是驱动尾电机的,更换时应同时检查一下右边---紧靠着它的快速二极管是否正常(因为你曾插反过电源)......

第二张图---两个并排的8脚片子,是驱动主马达的。

更换前,先用测电笔看一下电烙铁外壳是否轻微漏电,若电笔氖管发红,试着将电源插头反插,仍发红,只能断电后再焊接......或用直流烙铁焊......

lxd1954

网友:
我的两个都是这个给烧了.不知谁知道可用那个替代?

楼主:
lxd1954  在 2004-11-30 12:49 AM 发表:

第一张图---右下方的8脚片应该是驱动尾电机的,更换时应同时检查一下右边---紧靠着它的快速二极管是否正常(因为你曾插反过电源)......

第二张图---两个并排的8脚片子,是驱动主马达的。

更换前,先用测电 ...

非常感谢刘老师,还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m4就叫快速二极管吗?如何检测他的好坏呢?

网友:
拆下MOS片后(或保证MOS片是好的情况下),用指针式万用表,R*1档,黑表笔接二极管负极(有白道的一端),红表笔接正极,此时表针指示阻值应非常大,几乎不动。再反过来测,指针摆动到大约三分之二的位置,即为正常。

网友:
szm701122  在 2004-11-30 10:50 AM 发表:

我的两个都是这个给烧了.不知谁知道可用那个替代?

图中画红圈的是+5V稳压片,不知市面上好不好买。它的管脚排列比较特别,正面对着你,最左边的引脚应该是接地,中间和右边的管脚我记不清了,反正一个是电源输入,一个是+5V输出,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哪个脚和电池+极相通,哪个就是电源输入端。
如果一时弄不到相同的管子,可用最普通的LM7805代换,如果嫌体积太大,可将散热片锯掉,用绝缘胶布包好,再将3个管脚分别焊在对应的焊点上即可,最后用热缩管封好,OK!
7805的管脚排列:正面对着你,最左边---电源输入,中间---接地,最右边---+5V输出。

lxd1954

网友:
桃花风云  在 2004-11-30 04:08 PM 发表:

大家都在讨论混控. 我也说说的混控的问题吧. 我的是雷鸟的混控. 出现的问题是我只要轻轻推油门. 未桨就全速转动. 升空后, 打舵基本可以平衡住机机. 我有两个雷鸟混控. 另一个的问题是  全速推油门后. 输出的动力不 ...

看现象,好像是雷鸟的陀螺没调好吧?雷鸟陀螺中调感度和调中立点的微调左右没有限位,打开陀螺仔细观察一下,一定确保中点滑片落在可调范围内!最好用油性笔在两边做出限位记号。雷鸟的陀螺调起来比较麻烦,动了感度,中立点也会变,需要相互配合着调才行。而GWS PG-03调整时两者互不影响,并且微调左右有限位,虽然看外表都一样,但区别就在这里......
在确保陀螺正常后,再来看混控是否有问题。
说句大实话---有条件最好配个飞达混控......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