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模具==關于電直的配件

楼主(2004-11-30):
請問模具高手,用手工模制作電直的配件模具,可否實現?就是自己在家用石膏粉做料,電直配件直接做胎模,熱熔槍改裝做手動注塑槍直接向石膏模注塑成型?這些行嗎?因為我配件太容易搞壞了,所以想自己動手.................

网友:
这。。。。。可能不行吧。。。

网友:
这样注塑不行,因为1.注塑模具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一般是用很硬的钢材,加工很困难。开模具是一项专门技术,很贵的。2.注塑工艺对温度控制要求很高,压力也很大(以吨计),热熔胶枪改变无法达到。
但可以用不需要注塑压力的环氧树脂, 用腊模不用石膏。

网友:
wxyyz  在 2004-12-1 12:01 AM 发表:

这样注塑不行,因为1.注塑模具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一般是用很硬的钢材,加工很困难。开模具是一项专门技术,很贵的。2.注塑工艺对温度控制要求很高,压力也很大(以吨计),热熔胶枪改变无法达到。
但可以用不需要 ...

楼上的说法很专业!
我也学过模具设计(一学期),很难自己搞定!

楼主:
對大家的來復先表感謝
但樓上的說用樹脂的話,在機械性能方面能達到嗎?因為我對樹脂這東西不太十分了解。

网友:
环氧树脂牌号很多,机械性能不低与一般塑料,还可以添加填料得到不同特性,玻璃钢就是玻纤加环氧。加石英粉可提高硬度和耐磨性,加铝粉可增加导热性。

网友:
我做过!!!很难!精度根本没的保证,而电直精度很重要!

网友:
diy玩就不要开模具了;小模数齿轮铣刀可以买到的,其他的结构件就用铝合金和塑料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