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说明书

楼主(2004-11-30):
买了飞高的6通接收机,没有说明书,谁知道怎么连线,和同道说明?谢谢!!

网友:
我记得中间是正电源,所以反过来插也不会坏的。拿电调插进去试试就知道了。至于通道如何对应,就随你自己安排了,无所谓的。

网友:
danlli  在 2004-11-30 07:35 PM 发表:

我记得中间是正电源,所以反过来插也不会坏的。拿电调插进去试试就知道了。至于通道如何对应,就随你自己安排了,无所谓的。

真要这样试,会烧坏接收机的

网友:
要保险一点的话就拿万用表测一下吧,除了信号线各通道独立外,正负电源都是并到一起的,中间的是正,旁边的是地。

网友:
飞高这有图呢:

舵机插头黑色接地,红色正,白色通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