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G2连线的问题

楼主(2004-11-30):
因为连接狗的线只有两根,一根数据线,另外一根做什么用的?
futaba、jr和三和(均在PPM模式下)的数据信号输出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什么区别呢?
实在不懂,谢谢了!

网友A:
数据线2根? 是不是一段是for JR的,一段是for futaba的?

楼主:
误会了,我是指连接G2狗的那条数据线不是类似耳机插头吗?这插头不是只有两个输入,一个是数据输入线,另外一个呢?

网友:
这个插头是两根线,这两根线应该一根是地线,一根是信号线

楼主:
我觉得奇怪,像RD6000这种为什么反接一下信号线和地线就可以把负脉冲输出变成正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