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液态的热溶胶

楼主(2004-11-30):
想用普通的透明塑料膜蒙机翼,热溶胶刷在骨架上。

网友A:
吐血,热溶胶,加热才融化啊,大哥,那里会有液态的呢

网友B:
要是本来就是液态的,那就不叫"热溶"了.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刷马路的沥青吧!热容胶好象没有液体的吧!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热敏胶吧~~呵呵`~没找到~~~还是老老实实买蒙皮吧`~~~唉

楼主:
以前在网上见老外用过呀。我想是热溶胶用什么溶剂溶解的,刷上后,溶剂挥发,热溶胶留在物体表面上,在把塑料膜放好,加热就粘住了
是不是这样?

网友E:
熬开了再刷。

网友F:
哎,可能我们太落后了~?

网友G:
谁说没有!加热了从枪理打出来的就是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H:
拿二甲苯来泡胶棒就可以了...熔化后可以刷了..不过粘的时候还是需要加温

网友C:
楼上的眼神不敢恭维!!从枪里打出来的那应该是尿啊!
︻┳一 …………

网友G:
哈哈,此枪非彼枪啊!老大你只有其中之一吗??哈哈哈!

网友I:
枪里不当当打尿啊~~~~~~~~~~`

网友G:
枪还有别的用途的啊?难道你们不需要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Last edited by mozhile2004 on 2004-12-4 at 1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