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器上的电位器坏了!又被我修好了!霍霍!

楼主(2004-11-30):
找了个舵机电位器,把遥控器上的坏电位器携下来,由于舵机电位器和遥控器上的电位器阻值不一样大!把坏的电位器的那块碳板那绸子打磨了一下,让以前被磨损的地方和没磨损的地方平稳结合,携下舵机电位器的盖子,安到坏电位器的碳板上!霍霍好了,能用了!!测量了一下阻值没变化,滑动变阻时没有不良反应,阻值均匀变化!好了搞定!装上遥控器!霍霍!修好也!

割了一个大口子,坏的电位器都写不下来,还得我把坏的电位器给大携8块,还好后面的PCB碳板没携坏,要不我就该哭了!!

修好后拿舵机测试和新的一模一样!!霍霍,虽然有个大缺口,可是在外面还是看不到的,里面难堪点就难看点吧,不影响使用就好了!!霍霍!!高兴!!喝酒庆祝去!!!

网友:
电位器还是换个新的放心哈。毕竟设备要注意可行性!

楼主:
没事没事!!!新的买不到地说!!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用舵机上的电位器试过,舵量太小!所以只能修理坏的电位器了!!只要坏的电位器上的碳片没有全部磨掉,就可以一直使用!!大不了携下来,重新清理一下,让其良好接触,一般情况是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看的人这么少呀!我顶!!!

网友:
我反对这样做。毕竟电位器是一套遥控器最关键的器件之一呀!如果是我我会去找个就JR或者新幻想CNB1的遥控器上拆个下来安到油门通道上。再2把油门通道的电位器安到所坏的通道上。

楼主:
我晕!!!那你就别飞了!!油门是最关键的!换什么电位器都不能换,油门,升降和副翼!!!更何况我坏的是方向舵的!即便在天上在失控坏了,我也能用副翼找回补偿,安全落地,要是油门没了,看你怎么控制!尤其是坏的时候,给你来个全油门!你就哭吧!!就算你想把火给甩灭你也甩不掉!
更何况电位器的碳层厚度也是很厚的,只是电位器阻点截住虚脱,只需要将其精密配合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不是所有的电位器都可以互换的,我也换了无数个电位器来试验,都不行。所以才那样做的!
还有就是你说的换别的报废的遥控器上的!!请问一下,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你能有几个遥控器???我有5台!要是FUTABA的坏了,也许我能找个来换,可JR的就一台,换去吧,打死你都换不到!如果找原厂寄,那钱就海了!你知道国内这帮JS修遥控器有多贵么???能自己动手的就别去找JS!这是我的观点!

网友:
目前国产的电位器质量......

楼主:
小鸭号  在 2004-12-4 09:22 PM 发表:

目前国产的电位器质量......

我的不是国产的!JR的原装设备!!
不过现在国产的电位器也很不错了。国产舵机很好用的,不过要换齿轮地说!最好的话加换电路板!!!电路的可靠性不高!可能主要还是在器件上的吧!
我舵机坏了,有的时候都换国产的电位器,反正用到现在换过的或修过的电位器一个都没坏过!

楼主:
szm701122  在 2004-12-4 10:49 PM 发表:

是9x吗?

是JR642!很老的设备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年前的吧!

网友:
9X是不那么容易坏的啦.毕竟是JR的high end级别

楼主:
stupid  在 2004-12-4 11:23 PM 发表:

9X是不那么容易坏的啦.毕竟是JR的high end级别

帅哥一样!!!机械器件都很容易坏的!JR所有的产品都用的一种型号的电位器!它才不会管你是高端还是低端呢!要不他怎么挣钱呀!其实电位器很不容易坏的!!只不过是我点子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