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的电调 能不能带540电机???

楼主(2004-11-30):
RT
会不会把电调给烧了
谁知道 告诉我啊
要是不能用15A的 用多少A的才合适啊
电机
哦

网友A:
肯定会烧!
你接个8。4伏的镍镉电池和8X5的桨试试,绝对烧的你心疼!

楼主:
你怎么说的那么赤裸裸啊

网友B:
至少50A呢,我上次去丰模那的人说的

网友C:
并多一只场效应管就得了!!!

网友D:
要看你的是什么电调了.我今天刚用了一个奥迪的380电机的车用电调(10A的)用在一辆京商的四驱吉普车上,电机是MEGA的,还玩了几分钟的,不过就是电调有些烫了.呵呵.

网友E:
15A要是有效直能用.

网友F:
只要你的电动机实际实用时电流不超进15A,并且电调有足够散热器, 就一定能用。
如果电调有过流保护的话,就很方便了。

网友G(2005-04-29):
我这里有好多电机买,但我就是分不清什么是380,什么是540。请问如何区分,380,540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H:
就是电机机壳的长度,380大约就是38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