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陀螺的这跟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4-11-30):
(无正文)

网友:
插入接收机相应通道,通过发射机调整感度。即这是双感度的陀螺仪......

楼主:
多谢刘老师!我还想问问这根插头插到接受机的那个通道上呢?这个插头只有一个孔,应该怎么插?
对了,我的是JR 9X的遥控

[ Last edited by qiufeng on 2004-11-30 at 21:39 ]

网友:
如果是3810直接插到AU2通道即可

网友:
lxd1954  在 2004-11-30 09:20 PM 发表:

插入接收机相应通道,通过发射机调整感度。即这是双感度的陀螺仪......

相应通道是哪个呢?

网友:
具体插哪个通道要根据使用的发射机而定。JR与FUTABA好像不一样,3810、9X接AUX2,或GEAR,可在发射机里任意设置,我没有FUTABA,故说不好应该插在哪个通道......
这个头只是信号线,插在接收机三根插针的信号输出插针上即可(靠里边的那根针,中间是电源正极,下端是电源负极)。
其实,可以试着插入不同的通道(保证插在信号插针上),操纵发射机的开关,看陀螺的反应,如扳动某一开关陀螺有反应了,就说明插对了......
双感度陀螺用来飞油直很好,飞悬停和航线时可切换不同的感度......用它飞电直?有点奢侈啦!
再多说一句,飞小电直这个插头不插也一样飞,此时只是个单感度陀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