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翼龙主翼?

楼主(2004-12-01):
玩翼龙的朋友很多,自制平尾的肯定也不少,但有谁自己做过主翼的?
我想自己用KT板做一副翼龙的主翼,锻炼动手能力。
初步考虑用整块KT板折叠,中间加翼肋成翼型,没有上反角,可以加副翼,相同尺寸应该不会比原来的重。
有哪位高手能提供翼龙的翼型,用什么胶粘KT板?

网友:
如果主翼已经折了,直接用刀修理断面,然后印在纸上便可;如果没折,就倒一个部分机翼的模(石膏)。
粘KT板的话可以用热熔胶固定,外面用封口胶带贴上即可。

网友:
没那么复杂,直接用泡沫热切割一个就可以了。如果不会割。就直接用裁纸刀切好,打磨后,上加强条,在用普通包装用热缩膜一封就搞定了。结实+漂亮

网友:
我把翼龙的机翼,尾翼都换了kt
而且机翼还做了翼梁,翼肋,上下是2层的
用胶带和双面胶固定上面你你的一样,用煤气加热弯曲,下面是直的,尺寸和翼龙一样,中间用2个铝合金加强,外面用普通泡摸做2个翼尖  很好用
强度没问题,翼型也简单
用kt把翼龙以前的翼型画下来,用刀刻出(要外面的)
再把kt划成 50*23的2块,50*22的2块 再划48*2的2块(翼梁)
2*14的n块切成三角n块做翼肋 翼梁后面有翼肋,前面没。
上表面用煤气弯曲,越往前越弯
翼型参考翼龙翼样

联系我QQ406502878

楼主:
小模型小子  在 2004-12-1 20:27 发表:

我把翼龙的机翼,尾翼都换了kt
而且机翼还做了翼梁,翼肋,上下是2层的
用胶带和双面胶固定上面你你的一样,用煤气加热弯曲,下面是直的,尺寸和翼龙一样,中间用2个铝合金加强,外面用普通泡摸做2个翼尖  很好 ...

能发个草图解释一下吗?飞了没有,效果如何?

网友:
用刀片切好大致知的翼形
然后用细沙布作打磨,打磨后的效果就你自己看着定喽

楼主:
谢谢,谁还有好的意见?

网友:
我也想做啊,买一块大泡沫板自己做也就25-40元不等,看你买多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