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翼的调整!!!help!

楼主(2004-12-01):
ylf999的80cm泡沫翼,自制cd无刷,蚂蚁18a无刷电调,gws R6nII接收器,gws5克
舵机
,1300mhali电,gws5045浆,全重210克,推力140g左右。
试飞的时候碰到点问题,不开动力手掷滑翔的时候完全没问题,很飞个1x米,但一开动力,飞翼立马抬头,推杆到底都没有用。本来以为是推力线的问题,但后来发现,无论推力线是正角还是负角飞翼都会抬头,没法平飞。看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重心在哪里?

网友B:
就是重心的问题,无动力的时候看不出来。
吧电池想前调,不行就换大个的电池。立刻就好飞了。
飞翼这个东西挺怪,头沉没事,请了翻跟头

网友C:
重心或者副翼太向上了

网友D:
飞翼最初把重心放在看前缘1/3处,包你试飞没问题(当然是在没其他问题时),试飞成功后再根据喜好做调整。
喜欢灵敏的把重心往后调,喜欢稳定的把重心往前调。

网友E:
呵呵~~由于每个人的制作方式不同~~我也不好说准确的重心位置在那~~大家初次试飞时尽量电池靠机头位置, 你的情况一般是电池太靠后了~~所以一甩出去就会自动拉翻

楼主:
因为现在手掷无动力滑翔很稳的阿,要是把重心往前移,滑翔岂不是要往下栽了?

网友B:
可能刚出手的时候有一点掉高度,不过俺飞的时候是全油门45度角出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
这个是推力线不正确造成的。你的推力线延长线应该通过机头,使之有一定的下推力抑制机头大动力时候的自动上扬。具体下推角是多少,因翼型、飞翼平面形状等因素而异,恐怕你得多多试验。

网友E:
呵呵~~如果按照我贴出的方法安装的话, 推力线是稍微有点向上的, 飞翼一般都是这样设计推力线而不是完全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