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的恒龙虎和履带

楼主(2004-12-01):
弄到这些东西有一段时间了,确无暇整理出来,今没事就贴上几张,大伙随意瞧瞧.
这是我改过防盾后的老虎,把位置给修正回来了,同时去掉上边的灯,用胶把洞口补上,顺眼了很多,但又发现,好象火炮的长度比例不对,偏短,,,,

这是恒龙的1:24坦克专用联接式履带,说是专用,其实就是日本90式的,(日本玛路易为其90式坦克模型开发过联接履带)但可在恒龙出的坦克上使用,不知道市场上有售了没有,

履带的商品包装和部分联接好的履带,

包装盒的反面

等鞋子的90,俺同时还要了一付橡胶履带,其实要在地上乱跑,还是橡胶的好用,

网友:
不错嘛,怎么收到的,现在很难看到这些了

网友:
你玩的时候不感觉它的控制很突兀吗?只能前进、后退。行进间无法做出慢速转弯的动作。经过改装以后,控制的感觉好多了。如果你有RD6000以上的6通遥控,建议你去买几个10A左右的双向电调和一只V尾混控器来改装虎一。我可以给你当参谋。改装以后的效果会好的多。

网友:
shouldbe  在 2004-12-1 11:09 PM 发表:

你玩的时候不感觉它的控制很突兀吗?只能前进、后退。行进间无法做出慢速转弯的动作。经过改装以后,控制的感觉好多了。如果你有RD6000以上的6通遥控,建议你去买几个10A左右的双向电调和一只V尾混控器来改装虎一 ...

等偶的虎1到了给偶 做参谋吧

楼主:
shouldbe  在 2004-12-1 11:09 PM 发表:

你玩的时候不感觉它的控制很突兀吗?只能前进、后退。行进间无法做出慢速转弯的动作。经过改装以后,控制的感觉好多了。如果你有RD6000以上的6通遥控,建议你去买几个10A左右的双向电调和一只V尾混控器来改装虎一 ...

对啊,那遥控器按我的看法是基本上不可控,也没指望用它来操作的,以后应该是要改的.
俺对遥控器之类的不太通,可要向你多请教啊!先谢过了!

楼主:
今天把联结式履带装上90坦克,和原来设想的一样,外观不错,主动轮与履带的也结合没问题,可是履带的松紧度的就没办法了,联结式的履带和橡胶履带最大的区别就是,联结的履带没有弹性,松紧度一定要很合适.要不然会常发生跳齿,运行不是很顺畅.当然,在90式上改个履带调节装置可是个麻烦事,还是算了.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12-1 04:22 PM 发表:

不错嘛,怎么收到的,现在很难看到这些了

上次去厂家买大老虎时,在俺的热烈要求下,厂部有位PLMM赠送的,包扩一付联结好的,一盒完整包装的,还有一付橡胶的,还是蛮感谢她的.
好象听她说是试制品,也不是很清楚,同时,我算了下,一付履带是要两盒才够的.

网友:
sdly:
俺的虎1坦克 左右两边的履带转速不一样,怎么办?
你的虎一坦克如何改的,我已经有华迈50A和20A电调各一个,GWS 9克六通道舵机一个,futaba 4YF。
1:坦克外壳如何打开?
2:里面的电子部件的功能是什么?
3:我要把自己的接收机、舵机、电调如何安装上去?

网友:
可以微调遥控的中点么。我现在定制的电调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开机后,会自动以遥控当前的位置为中点。可是因为V尾的问题,实际每次开机后中点位置都是偏向一边的。这样一来坦克就不能直线前进。所以只好每次开机后重新调整遥控的微调拨钮以调正中点。不过经过调整后,坦克的行进很好,中低速下,行进都是直线。但转弯速度过快,不够逼真。如果有RD6000这类数字式多通道遥控。通过缩小水平方向的最大幅度(比如缩小到最大幅度的50%),那么转向时的动作也会逼真许多。

网友:
如何替换原有的设备?安装自己的设备?

网友:
拆外壳首先要拆履带。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小心的一点点转动履带,边转边找机会往外卸。另一个办法是用尖嘴钳将穿在履带中的某一条钢丝拔出来。无论哪种方法都需要一定的技巧。拆调履带后就可以看到固定底盘和上盖的几个螺丝。注意底盘上也有几个螺丝要卸。

拆开以后,里面的控制板要全部拆调。拧掉两个螺丝就可以了。将连接在控制板上一个插头(连着6、7根线)的连线全部从印刷板上焊下。再将电机上的连线焊下。用偏口钳将靠近电池仓的那个塑料立柱从根上绞掉。保留剩下挨着电机的两个塑料立柱。以便以后固定主电调用。

下一步要准备4个微型双向电调,一个V尾混控器,一个6通的接收机(比如飞高的超小型6通)。

楼主:
wzh  在 2004-12-6 02:49 PM 发表:

sdly:
俺的虎1坦克 左右两边的履带转速不一样,怎么办?
你的虎一坦克如何改的,我已经有华迈50A和20A电调各一个,GWS 9克六通道舵机一个,futaba 4YF。
1:坦克外壳如何打开?
2:里面的电子部件的功能是什 ...

老兄,俺对无线遥控和电子设备不熟,不好意思了,
楼上的兄弟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想他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
老虎两条履带速度不一,原因有很多,但最大的可能是两个电机配电不一致,
这样的话只有更换好的电子设备了.
我拆老虎的时候只需要旋开底盘下的3个螺钉就OK了,并不用拆履带啊.

网友:
履带上方的挡板上两边各有2个螺丝。我不知你是怎么拆开的。反正我是拆了履带再拆上盖的。如果不需要拆履带那是最好的!

网友:
多少银子啊?

网友:
不到400元(300元定制费+24片FET×2.5元)。定做的。跑虎一没有问题。如果想跑更大的坦克,需要增加更多的FET。我买的FET大约是2.5元一片。

网友(2005-07-29):
我想为我的1:24的90坦克配副连接履带,不要橡胶的!请告诉我价格?您能帮我配吗?我的地址:湖南益阳市康复南路8号 邮编:413000 电话:13332576815
我叫文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