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素纤维?

楼主(2004-12-02):
初到,想问下这里有没人懂得制作过炭素纤维部件的,材料及做法我都不知,不知难度如何,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一个字,贵!

网友B:
二个字,巨贵

网友C:
三个字, 太贵了

网友D:
价格只是个人的承受能力问题.最重要的是炭纤维的加工问题.要是象玻璃钢一样做也可以,但是就失去炭纤维性能了,做出也没太多的价值!出了好看,没别的!
炭纤维要在高温,高压下成型,才能达到需要的强度.
普通加工(象玻璃钢一样加工出来)根本就是浪费材料!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4-12-2 at 17:15 ]

楼主:
害虫大哥,能否详细点呀,不知我在广州能找到材料吗,高温高压到和程度呀,我见很多老外都能个人制作,想试试看,因为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D:
我说了炭纤维担玻璃纤维用也可以,一般DIY也就是炭纤维担玻璃纤维.没意思!只是看上去比较高档也比玻璃纤维好点.
F1车就是用模具压出来的(炭纤维的)

楼主:
但好像炭纤维和玻璃纤维在性能上区别好大,比重该差很远吧,我要做的部件对总量特别敏感,唉看来是难题哦,

网友A:
自己加工的碳纤维比玻璃钢还重,因为工艺不行,吃胶量比玻璃纤维大,如果需要多重量严格控制,就得委托专业的厂家干

网友E:
碳纤有很高的刚性,这是和玻纤性能的主要区别。预浸碳纤布固化温度不算高,130℃±1℃,但压力大。

网友F(2005-02-11):
给北京轻强打个电话吧。
010-68052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