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坏了!!!!!!

楼主(2004-12-02):
好久没来了,因为我的翼龙坏了,我是用18650两并两串飞翼龙由于力太小在超低空飞行挂到硬草把螺旋桨和尾翼搞断了,现在忙实在没空去买配件了,我想把18650两并3串组成12.6v的力应该就可以了,不知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
会不会太重呀.

网友:
不行的,电流太大,电池受不了。

网友:
1、太重
2、电流太大
3、电池仓塞不进吧,塞得进也会头重

网友:
不行的,我已经问过了,别费事了,用那电池改发射机电池还可以。

楼主:
发射机电池我已经改了,火花塞和mrlf说的电流太大是什么意思,不是还怕电流小吗?
会把电池搞爆吗,昨天试了试,由于没有螺旋桨只好听声音,12.8v的确和原装电的动力差不多了,而且还没重满也就4v左右
可是电池特别热
不会爆吧,对电池不好吗???

网友:
这点电池钱还是别省了。

网友:
还是买两块原电池吧,若想性能有较大提高,换无刷、锂电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和快乐小陈的想法一样,总想能找到点便宜的东西代替原配的那些东西,可是慢慢的就知道了,模型这玩意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就拿电池来说吧,我以前没有少问过大家类似的问题,大家应该还能记得吧?

楼主:
唉,我手上有一堆18650
总不能让它白白扔了吧
唉,没办法
我又在研究了

网友:
快乐小陈  在 2004-12-6 09:49 AM 发表:

唉,我手上有一堆18650
总不能让它白白扔了吧
唉,没办法
我又在研究了

做手电筒
做起动机电池

楼主:
小方  在 2004-12-6 10:32 AM 发表:

你找找我以前发过一个我用自己做的电滑撞饮料瓶的帖子录像,用的也是 18650 2串2并,安龙那里买的。
撞完瓶子之后还能迅速爬升呢,呵。关键是你的飞机不行,没搭配好。

原来如此啊
能用在飞翼或者火鸟上吗?
我不会做啊

楼主:
小方,你那个滑翔机还在吗
哪天退役了就给我研究吧
没做过啊

网友:
小方  在 2004-12-6 07:51 PM 发表:

最好自己做,电动商品批量生产,绝大多数都是超重患者。
如果真想买,你去 5irc 电动区,天马模型那里有好飞机。

买那个型号的?我也是出学者,和楼主一样有18650电池!

楼主:
郁闷啊,我也算初学爱好者吧,我还没做过飞机,坏了都没材料修,
小方,我见过你的滑翔机,很漂亮啊,可惜我实在不会做,你要是再做这飞机,等退役了给我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