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于共轴双桨的设想

楼主(2004-12-02):
受到车上差速器的原理,把马达放在两个伞齿中间。如图:绿色为马达灰色部分为马达轴上的伞齿。1和2为齿轮。上面的红色和蓝色是桨叶。滑动斜盘部分没有画出来!
我认为这样的机构可以免去混控,只需要一个主马达。在尾部增加一个尾马达。用微型
舵机
改制尾桨
电机
。可双向旋转。这样就可以控制航向。用不用
陀螺仪
看个人喜好。我觉得不用陀螺仪也可以很容易的控制!稳定性一定是不错的。和普通拉马电直相比要简单的多吧!
很想做一个,但是自己没有车床这样的设备!

网友A:
有点意思

网友B:
圆锥齿轮加工不容易,也不好买,不如换用直齿轮的;同样参照差速器(三叶的猎狗车),相对要简单一点。

网友C:
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工作中两个桨的转速不可能完全相同

网友D:
我觉得构思非常好!把它送给厂家吧!也许可行!

网友D:
交给专门的生厂家,一切加工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C:
这不是造得好不好的问题,事情都不会这么理想,就象它的名字

楼主:
谁的名字?不明白!我的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zcyjq,你说连个桨的速度不可能完全一样是对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而且我的设想里也加入了尾电机的。这样在这些特殊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作用了!我想比普通电直那种尾电机一直工作的情况下会省电一些,而且也会省些尾电机吧!
齿轮不好加工确实是个问题。所以都没有办法自己做。最疯狂的时候还准备用小锉刀自己锉。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用滚珠差速的原理。但是没有见过滚珠差速。知道原理的朋友来说说阿!
我正在做3D的效果图。做好了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C:
就象汽车前轮转向后轮跟着转一样,差束会放大偏向

楼主:
差速器的原理我懂,我想知道滚珠差速是不是用滚珠代替齿轮?

网友C:
这个我不知,重要的是两对桨的反扭力不可能相同

网友E:
双轴共桨的飞行原理好象是要靠两个桨的不同转速来实现转弯,倾斜的,这样只有一个电机怎样才能控制它的转速不一样达到飞行时转弯的效果呢?

网友A:
这么弄的话 两浆转速应该是相同的 不可能有转速差所以应该比较稳定
其实还可以这样弄 尾浆用两个电机放成V字型 用来控制俯仰 转向等 连斜盘和舵机都省了 原来看过科学杂志上有一张nasa的模型就是这结构的 是微型无人机

楼主:
在我的设想里,尾部会安装一个用舵机改装的桨(因为不需要用尾桨抵消自旋,所以只需要很小的推动力)。可实现正反向旋转。这样就解决了航向转变的问题。
斜盘还是有的。用的是拉马电直的那种滑动斜盘(原理是通过改变斜盘的X,Y轴的位置让下面的一个旋翼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从而机体实现前,后,左,右,的偏移。省掉了陀螺,混控,可能是结构最简单的普通电直了吧!

网友A:
不要斜盘更简单 NASA那张图片找不到了 一样可以控制机身姿态的

网友F:
和我的设计惊人的相似!

网友F:
wsn1979:
请详细描述拉马电直的那种滑动斜盘(原理是通过改变斜盘的X,Y轴的位置让下面的一个旋翼产生周期性的变化)的原理,有示意图吗?我也想了解,一直琢磨不出来!多谢了!

楼主:
to:rcstar
不太容易说清楚。等我画个图片给你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