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池组焊接!!!

楼主(2004-12-03):
各位高手!请向我介绍一下电车用的"横电"是如何焊接的,在电品市场用电焊机焊的发热很大,自己用电烙铁焊又怎么也不上锡,还有成品导电片贵不贵,是什么材质?
请指点迷津

网友:
专修手提电脑电池的地方有点焊机,各种尺寸的热缩套也有。

楼主:
我是想想高手那种用导电片焊的,适合大电流,点焊发热很大的

网友:
看看我以前发的图片电池焊接过程,没那么复杂一句话 简单

网友:
qq1962129  在 2004-12-4 11:24 PM 发表:

看看我以前发的图片电池焊接过程,没那么复杂一句话 简单

网友:
焊之前要先把电池两端打磨干净,上助焊剂,用大功率的烙铁焊接,很简单的。
导电片一般是铜的。

网友:
以市面上标准的充电电池来说,正极负极都是可以用锡焊接的,用砂纸磨一下,然后上锡。导电片一般是铜片镀银或纯银,它也是可以用锡焊的。焊接好了后要用薄的热缩套整个封起来,这样比较美观,也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不用也可以,用绑线捆扎,用绝缘胶布粘住电池极片。

网友:
luoyun10  在 2004-12-10 04:01 PM 发表:

以市面上标准的充电电池来说,正极负极都是可以用锡焊接的,用砂纸磨一下,然后上锡。导电片一般是铜片镀银或纯银,它也是可以用锡焊的。焊接好了后要用薄的热缩套整个封起来,这样比较美观,也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 ...

可以

网友:
转速  在 2004-12-8 05:03 PM 发表:

焊之前要先把电池两端打磨干净,上助焊剂,用大功率的烙铁焊接,很简单的。
导电片一般是铜的。

一般焊好的电池还是不要用热缩套和绑线捆扎的好,那样的话如果底盘开有电池槽的话电池会沉不下去,把焊好的电池在桌上放平,然后在每节电池间点上一小滴快干胶,就能起到固定电池组的目的,电池组就不会扭动了。

网友(2005-01-19):
不能迷信成品的电池焊片,稍有应力就容易断

就算是要买成品的焊片,也应该选择那些平直的、没有经过锻压的(好多焊片都在焊点部分锻压过,这样破坏了铜片的结构,非常易断)

网友:
sevenli  在 2005-1-19 04:16 PM 发表:

不能迷信成品的电池焊片,稍有应力就容易断

就算是要买成品的焊片,也应该选择那些平直的、没有经过锻压的(好多焊片都在焊点部分锻压过,这样破坏了铜片的结构,非常易断)

容易断??你用的什么牌子?不要告诉我是国内品牌的。
我们用的DEANS,ORION,LRP,YOKOMO等牌子的焊片都是锻压出来的还没见过有人焊片断过,就算是公认比较差的港产JET也没断过,只有见过焊接技术不过关造成虚焊,撞了以后电池飞出去,那种情况也没见到焊片断,不知道这种受力情况算不算“稍有应力”??

网友:
用接触器上的含银触点,把它加工成焊片的形状,用它来焊接电池组,性能一流。

网友(2005-02-24):
转速  在 2004-12-8 17:03 发表:

焊之前要先把电池两端打磨干净,上助焊剂,用大功率的烙铁焊接,很简单的。
导电片一般是铜的。

我用镀银的音箱线,不知行不行?

网友:
用普通电线也行!

网友:
哎```
今天都发了N个帖了还被删了
郁闷

网友:
都不知道管理员是怎么想的

网友:
水深火热  在 2005-2-24 09:27 AM 发表:

我用镀银的音箱线,不知行不行?

音箱线不能通过大电流,如果不想死的很难看的话劝你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