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新手飞普通的好还是cppm的好

楼主(2004-12-03):
有2架horobo 30 有一架是cppm的,
用3810,
请教哪架适合我飞?

网友:
如果有人帮你调整的话,CCPM不错。自己来的话,十字盘的比较简单些。

网友:
没错~~CCPM调整比较费劲

网友:
应该是普通的好

网友:
入门先用喜龙宝,
CCPM当然好,但三个舵机一定要新的,而且是同一型号.但是对六通以下设备是不行的.调整起来叫麻烦.但是好得很.舵机上要省些钱.

网友:
最好就一次投资咯。

网友:
新手学飞最好是用普通的~~因为调整比较方便~不容易出现问题~CCPM的最好是在有一定基础上在飞~

网友:
CCPM不错的  操控精准  对舵机要求不高

楼主:
hslyhsly  在 2004-12-3 06:49 PM 发表:

入门先用喜龙宝,
CCPM当然好,但三个舵机一定要新的,而且是同一型号.但是对六通以下设备是不行的.调整起来叫麻烦.但是好得很.舵机上要省些钱.

我的舵机都是s148有5个,也可以换4个jr的511。

楼主:
看来还是要用普通的。

网友:
目前市售的六通设备都有CCPM功能

网友:
是不是国产的CCPM把你整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