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4通翼龙的.请进

楼主(2004-12-03):
付翼好像是分别在左右主翼上2个舵机操作的.问题是像翼龙那样的垃圾遥控可能用混控吗?会不会是付翼通道用了“Y”字混控线?

网友:
正是,不过飞行乐趣不错,(翼龙有一大结构弱点:桨叶离主翼太近,初手如一下失速落地,旋桨很易伤及主翼。)

网友:
把主翼固定好了还是没这么容易打到把 至少比火鸟好呀

网友:
“Y”字混控线是什么东东?

只听说过“Y”线,没听说过混控线?

网友:
翼龙运动机是用Y线接两舵机控副翼的。为何不用一个舵机可能有两原因(1)原冀龙慢速机原设计就无副翼控制,改四通道控制后结构上难用一个舵机控制两边副翼。如用一个舵机控副翼对原机改动可能较大、(2)小型舵机受力上的原因。(个人见解,说得不对请指正)

网友:
这两个原因估计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单舵机拉杆机构并不复杂,也挺容易做,而且单舵机扭力足够

网友:
大明  在 2004-12-4 03:33 PM 发表:

这两个原因估计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单舵机拉杆机构并不复杂,也挺容易做,而且单舵机扭力足够

呵呵~~那只有一个原因咯!!多卖一个舵机啦!!呀!俺又多嘴多舌啦!!!

网友:
我觉得用两舵机控副翼虽然成本是高了,但我认为好象更简单,而且还可以为以后改为混控。但如用一个舵机双拉杆控副翼则舵机一定要装在主翼中间对翼龙来说好象更难。(具体看翼龙主翼与机身结构)

网友:
埃特的心思谁人知??^_^

网友:
翼龙机身比较窄.翼跟加舵机加漂亮了有难度,且翼龙翼面积大.如果副翼只加翼尖.转折连杆起码得用1.5的.重量同样上去了.如果副翼是一整条.一个舵机带两个舵面太勉强了.

就我对翼龙的理解是.加副翼本身意义就不大.方向舵足已.

网友:
双舵机,机翼好拆啊,影响不大,又不用改结构
所以叫升级型,还是翼龙
结构都改了就叫暴龙好了

网友:
翼龙的舵机怎样? 归在垃圾类里?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4-12-9 10:57 AM 发表:

双舵机,机翼好拆啊,影响不大,又不用改结构
所以叫升级型,还是翼龙
结构都改了就叫暴龙好了

觉得说的不错,舵机要装在中间,固定机翼时比较麻烦,我自己的翼龙加副翼时也是用两个舵机的,只是我的舵机是装在机翼的上面.而不是装在机翼的下面,觉得那容易掉下来.

网友:
ouzhenzhong  在 2004-12-9 06:15 PM 发表:

觉得说的不错,舵机要装在中间,固定机翼时比较麻烦,我自己的翼龙加副翼时也是用两个舵机的,只是我的舵机是装在机翼的上面.而不是装在机翼的下面,觉得那容易掉下来.

用胶粘,其实翼龙最糟糕的地方是电池,感觉倒飞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