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音频线玩realflight g2 全攻略

楼主(2004-12-03):
首先感谢的是战鹰  和  danlli 两位朋友
战鹰 兄提供了 免费的 g2 下载
danlli兄给我介绍了具体的方法
最后感谢一下美女,他介绍了fms音频线的方法
过几天我会做个很详细的使用说明+图传到网上,大家都可以免费用遥控器玩g2了

很多朋友还不相信又这样的好事哈,这个是照片,注意看油门与屏幕上实际的对应关系

音频线要好点的,老是跳就没意思了,我买的那个叫 秋叶院,一听就知道是日本货,仔细一问还不是中国的造的,老板说这就是最好的了,反正也不懂,5块钱,用起还不错

整个流程如下,建议用xp玩
首先确定你的机器能否运行 g2,如果机器配置差的话,
线制作硬件设备,参考美女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06
接下来就是下载g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126
里面的exe文件都是自解压文件,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第一次下,把 安装盘下下来就可以了,还有daemon虚拟光驱了
把daemon安装好,这个软件很多地方都有介绍,不会的朋友在网上搜索一下就是了,5年前完实况足球就在用他了,今天再试一次搞定。安装好daemon以后,重启以后你会发现我的电脑里多了个光驱出来,屏幕右小角会有一个这个东西daemon管理器,在上面点选择到你的g2安装盘所在目录,点g2安装盘,这时候就g2就 会自动运行,提示安装了

安装的过程这里都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7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77
需要注意的是,在填写密码那里,有个g2的序列号,下面还需要填一个狗的序列号,狗的这个就不要填了,好象会出问题,我试了一次是这样的

下面就重点部分
下载一个叫ppjoy的软件
www.gxmodel.com

安装完PPJoy后,打开系统控制面板里面的"Parallel Port Joysticks"配置工具,

添加一个虚拟控制杆,修改它的映射表,把轴数设为4轴,功能分别为:X轴、Y轴、

油门(Throttle)、方向舵(Rudder),分别对应PPM的Analog 0~3通道。(可参见高昕

网站这个页面:
http://www.gxmodel.com/Article_S ... p;Articl

ePage=2

完成后,运行PPJoy程序组里面的PPJoyDll,DLL Type选择"Smartpropo

winmm.dll",按"Load .dll"找到原来FMS使用的winmm.dll文件,这样就能把音频线

信号转为游戏杆控制信号了(注意,这个程序在使用过程中是不能够关闭的)

再到系统控制面板对虚拟游戏杆进行校准,这个时候你就有了一个能用遥控器控制的虚拟遥杆了,和荒野村夫的 usb模拟游戏杆的原理是一样的,同样你可以用你的遥控器来玩飞车啊,i-2什么的游戏。

正常以后打开G2,设置好游戏杆的类型、映射,再校准一次就行了。
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加我的qq 15972189

[ Last edited by alexonline on 2004-12-4 at 12:14 ]

网友:
期待,还要好心人提供下载啊,我只下载了一张盘

网友:
赶快把说明发出来吧,前几天我发帖子请教时得到了danlli的提示,不过搞了几天还没有搞成。赶快赶快发出来吧。

楼主:
见笑
这里引用 adnlli兄 的原话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安装完PPJoy后,打开系统控制面板里面的"Parallel Port Joysticks"配置工具,

添加一个虚拟控制杆,修改它的映射表,把轴数设为4轴,功能分别为:X轴、Y轴、

油门(Throttle)、方向舵(Rudder),分别对应PPM的Analog 0~3通道。(可参见高昕

网站这个页面:http://www.gxmodel.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0&Articl

ePage=2)完成后,运行PPJoy程序组里面的PPJoyDll,DLL Type选择"Smartpropo

winmm.dll",按"Load .dll"找到原来FMS使用的winmm.dll文件,这样就能把音频线

信号转为游戏杆控制信号了,再到系统控制面板对虚拟游戏杆进行校准,正常以后

打开G2,设置好游戏杆的类型、映射,再校准一次就行了。

网友:
我的运气太差了。接音频线根本没有反映,后来发现即使不接线时,用录音机录音也有信号干扰,而把line静音后就没有干扰了,可能时板载声卡接地不好,电流噪声,准备在别的机器上面试试看。

网友:
PPJoy真的是个好软件啊!

感谢Alexonline辛苦做出来的详细攻略(我可就没这个耐性了),加分加分!(不过好像斑竹没法升级了,哈哈!)

[ Last edited by danlli on 2004-12-4 at 13:12 ]

网友:
在www.sl.com.cn上面有一个虚拟仪器的软件可以将声卡模拟成示波器,所以你可以先下载一这东西装上测试一下,有没有干扰立马可以在屏幕上看出来。

网友:
战鹰  在 2004-12-4 06:34 PM 发表:

在www.sl.com.cn上面有一个虚拟仪器的软件可以将声卡模拟成示波器,所以你可以先下载一这东西装上测试一下,有没有干扰立马可以在屏幕上看出来。

我只是用附件里面的录音机录音,在上面也可以看出大致波形,不接任何线在line in插口,就是有些无规律的波型。没办法。正常时用那个虚拟示波器是不是应该显示方波?

楼主:
不用示波器,直接用录音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你的不准可能是校准的缘故
ppjoy 和g2 里都需要校准
我也弄了好久

网友:
我想问一下模拟器的连接线是圆口怎样才能改成方口.

网友:
JR的我也搞好了,但是就是收放起落架,襟翼不知道怎么设置,搞了10个小时了,还不行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下:
1.Smartpropo的主页上有注明,这个软件只支持Win2000,XP一般也可以,但有时候不行。

2.声卡的设置应该是这样的:
在“回放”设置里面把Line in通道静音,而在“录音”设置里面选择Line in通道作为音源。
这是连到线路输入的情况,要是练到麦克风的话,当然就对应配置麦克风的通道。

网友:
请教alexonline,用你的方法可以成功控制g2中的飞机,可是升降舵却没反应,油门舵居然是遥控器中的副翼控制,方向舵可以控制副翼,请问如何纠正过来?

楼主:
油门印设的问题,有什么问题直接在qq上说就可以

网友(2005-01-17):
好帖,是一定要顶地!

网友(2005-02-18):
有哪位用T4YF玩过,我以前试过,一点反映都没有。

网友A:
winmm.dll 我下载不到了

网友A:
是专用的文件还是系统自带的?system32里面的那个是吗?

网友A:
我用虚拟示波器看到方波了,不过一直在走动的。
winmm.dll也下载到了,可是四个文件换过来虚拟游戏杆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B:
我晕了,音频线和并口哈什么的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为的就是要把ppm信号输入到电脑里
然后ppjoy的作用就是把通过winmm.dll这个动态连接库里面函数的调用,我估计里面应该是hook或者是timer什么的转化为虚拟控制设备的输入,实际上应该就是directx函数的调用。

网友B:
关于为什么有干扰,或者是没输出型号什么的,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如果干扰过大的话,用并口+三极管应该会有很不错的效果的,大家试下

网友C:
真爽,我要做狗了。

网友D(2005-04-04):
请教,各位成功者,较准是总是不行,摇杆还没到边上,准心就跳到另一侧去了。有什么原因啊?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E:
我的跟楼上的一样,

网友F:
我的是翼龙遥控器,一点反应也没有啊。。但是翼龙自带的FMS软件又可以正常的玩,下载的FMS就什么反应也没有,用PPJOY一点反应也没有。是不是软件不兼容还是哪里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G:
该下载那个呢

网友H(2005-12-30):
我有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DLL在FMS中是可以玩的.

网友B:
呵呵,大家用并口的哈。。。
我现在已经换了。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