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船如何改改?

楼主(2004-12-03):
不容易!终于可以上图了!!!

网友:
就那么改吧~别把脑袋挡上~

网友:
肥仔~

你要的那种电容很好找~到处都是~估计你随便找个船友家里一抓就是一大把~
用103或者104的~
我有但是没法给你啊~
你家如果离睿比较近的话找他要~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4-12-3 10:12 PM 发表:

肥仔~

你要的那种电容很好找~到处都是~估计你随便找个船友家里一抓就是一大把~
用103或者104的~
我有但是没法给你啊~
你家如果离睿比较近的话找他要~
电容我还没买呢~因为最近用不到~

楼主:
我这里只有109的电容.不知道能不能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
改个电的玩玩

网友:
104的,我这就有,下次见面给你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