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亚拓电直的配置

楼主(2004-12-04):
请教各位高手,亚拓二代的电机、微舵、电池选择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谢谢!

网友:
电机用亚拓的400L KV2800 电池11.1V Li-PLY.微舵用GWS 8G那个就行了.

网友:
我两部450X的配置分别是:(1)凤凰35A电调、GWS5g舵机1个、Himark9g舵机3个、飞高380无刷马达KV:2632RPM、亚拓1900MAH电池、GY240陀螺仪;(2)亚拓400L无刷马达KV:2500RPM、GWS8g舵机3个、GWS5g舵机1个、亚拓25A电调、GY401陀螺仪、A.K.E 1950mAh/12V聚合物锂电池组(幻影版)。

网友:
xjw68  在 2004-12-6 04:57 PM 发表:

我两部450X的配置分别是:(1)凤凰35A电调、GWS5g舵机1个、Himark9g舵机3个、飞高380无刷马达KV:2632RPM、亚拓1900MAH电池、GY240陀螺仪;(2)亚拓400L无刷马达KV:2500RPM、GWS8g舵机3个、GWS5g舵机1个、亚拓2 ...

华迈的陀机相映速度稍慢,建议不要用在直升机上

网友:
是的。用GWS的不错。

网友:
用GWS的当斜盘舵机,BlueArrow 3.6g当尾桨舵机,非常精准!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4-12-6 18:59 发表:

华迈的陀机相映速度稍慢,建议不要用在直升机上

谢谢,我正打算都换成GWS的。

网友:
配的多少齿?13还是15?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我已订购该款机器了,还未到手啊!

网友:
450现在坛子上应该有10个人在玩了

网友:
gaonel  在 2004-12-7 02:51 PM 发表:

配的多少齿?13还是15?

多少T要根据电池的CELL数来订,还和你做什么动作相关,比如说做盆旋和做3D要求的T数是不同的.
做盆旋要求T数低,做3D要求T数高...

网友:
楼上的此言差异:配多少齿是和无刷电机的KV决定的。做什么动作又是和大桨的转速和螺距想配合决定的。

网友:
25A的无刷电调可以飞亚拓吗????

网友:
没问题,建议你看450专栏,老V有专门的关于放电电流的测试报告

楼主:
stupid  在 2004-12-6 07:04 PM 发表:

是的。用GWS的不错。

今天飞亚拓发生意外,最后发现问题出现在GWS舵机上,控制左右侧的舵机扭力不够飞行时不能及时复原导致意外!后改用FUTABAS3107的微舵,效果强多了!所以建议用FUTABA 微舵

网友:
fishman  在 2004-12-18 15:44 发表:

今天飞亚拓发生意外,最后发现问题出现在GWS舵机上,控制左右侧的舵机扭力不够飞行时不能及时复原导致意外!后改用FUTABAS3107的微舵,效果强多了!所以建议用FUTABA 微舵

请问你用的是GWS那个型号的舵机,我好象没碰到这问题,我用的是GWS NARO STD的舵机。

楼主:
xjw68  在 2004-12-18 10:09 PM 发表:

请问你用的是GWS那个型号的舵机,我好象没碰到这问题,我用的是GWS NARO STD的舵机。

就是你说的那种,好象8.8g,拿下来以后舵机好象还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