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0偶尔突然断电!?怎么办?

楼主(2004-12-04):
我的ms700用的是凤凰25A电调,华迈4100kv电机,玩的时候偶尔会发生突然断电的故障,我已经在电调里设置了低电压时不要突然断电,而且这时候发现电池电量很正常,已经发生4,5次了,还好飞机没被摔出大问题。
不知道哪位知道ms700电直能不能改造成熄火安全降落功能呢?可以的话需要怎么改呢?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受机的问题?
检查一下接受机的天线有没有断路,还有可以尝试一下用锡纸将接收机包起来。我的雷鸟就这样做了,有一定的效果。

楼主:
最好还是改造成熄火安全降落功能,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改造啊?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设置问题,我的TREX-450X用的是35A的凤凰电调,开始在高速时也有突然断电的现象,后来把电调的低压断电设定为7.2V后就没再发生断电现象了,估计是11.1V锂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时有瞬间低于9V,这只是我的猜测.

楼主:
楼上的:我的电调设置断电方式是逐渐降低电流的方式,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也不应该会一下子就断电了,应该是大浆先便满才对啊,不过我可以试试看吧!
还有你的突然断电出现过几次啊?

网友:
我的今天也出现了断电!用的也是凤凰35A的,请教是否应把断电电压再设置低一点啊?我已经设置7.2伏了??????????????我飞的是旋风400,用11.1伏电池!!!!·

楼主:
难道是电调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接收问题,电调瞬间收不到信号就断电了

网友:
jait888  在 2004-12-4 17:50 发表:

楼上的:我的电调设置断电方式是逐渐降低电流的方式,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也不应该会一下子就断电了,应该是大浆先便满才对啊,不过我可以试试看吧!
还有你的突然断电出现过几次啊?

我说的是电调的第一项设置“电池低压断电设定”,一开始默认设置时没问题,后来我设到9V后在油门最大时就有瞬间断电的现象,是断一下通一下的,后来改成7。2V就没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