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锁尾陀螺仪遥控器如何设置?

楼主(2004-12-04):
请问使用锁尾
陀螺仪
遥控器
如何设置?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遥控器不用设置。
我这是抛块砖头,呵呵。

网友B:
Gy240是这样调的:调的时候先把锁尾功能关了,调陀螺感度,试飞,旋停基本上可以保证为不晃,再把锁尾功能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