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到,水面结冰,大家玩什么?

楼主(2004-12-04):
好像还没听说过有玩模型破冰船的朋友咯
我刚刚收集了一套涵道动力装置,准备做一艘“风动冰橇”,计划用最简洁的设计方案,最简单的结构,预计年内完成。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这种船的经验,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导,多多交流。
完成后我会把制作过程上传,敬请期待

网友:
瑞克  在 2004-12-4 18:15 发表:

好像还没听说过有玩模型破冰船的朋友咯
我刚刚收集了一套涵道动力装置,准备做一艘“风动冰橇”,计划用最简洁的设计方案,最简单的结构,预计年内完成。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这种船的经验,还望各位大侠多多 ...

涵道推进的效率没有桨来得高,建议你使用螺旋桨推进。
结构与风动艇应该接近,关键是转向。可以考虑后3点式结构,前面装2把静冰刀、后面装一把动冰刀控制转向。

还有,如果可能,建议冰刀与船身之间加装避震悬挂。

[ Last edited by hzbunny on 2004-12-4 at 18:58 ]

网友:
玩冰帆吧!

网友:
还是做个雪地摩托车吧。最新一期《模型世界》RC版上介绍了一辆,21级发动机,前面两个雪橇,后面橡胶履带驱动。看起来不错。

网友:
请教这个好象是EDF嘛,是飞机上的吧?

网友:
有没有人做地效飞机。

网友:
我这不结冰啊,只是水太冻,不能下水去捞船。

网友:
想到一起了,我也想做一个不过不是用8*4的浆你的这个可以用两个涵道做成星际前传的那个飞船的样子

网友:
xh  在 2004-12-4 10:32 PM 发表:

想到一起了,我也想做一个不过不是用8*4的浆你的这个可以用两个涵道做成星际前传的那个飞船的样子

不太你做,不过大家可以一起琢磨,      有我来做可以吗

网友:
我的风动艇就可以在冰面上跑可惜我这里不下雪!

网友:
瑞克  在 2004-12-4 06:15 PM 发表:

好像还没听说过有玩模型破冰船的朋友咯
我刚刚收集了一套涵道动力装置,准备做一艘“风动冰橇”,计划用最简洁的设计方案,最简单的结构,预计年内完成。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这种船的经验,还望各位大侠多多 ...
这玩艺挺适合我们北方的

网友:
结冰我们就玩破冰船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特别是hzbunnz兄的建议,不过我有点疑问想请教:为什么要采用后三点的布局方式?这种布局会不会在高速时候到来不稳定的问题?
至于以螺旋桨代替涵道的建议我是这样想的,我想设计一个转换口,可以换装涵道和螺旋桨两套装置,然后分别测试其效果,不知可行否?

网友:
瑞克的动手能力不错。搬个板凳等着看你的成果了。

至于雪地摩托可以看这里:http://www.finedesignrc.com/snowmobile.asp

网友:
等我这一阵忙完工程上的事做一个玩,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瑞克  在 2004-12-6 20:20 发表:

感谢各位朋友特别是hzbunnz兄的建议,不过我有点疑问想请教:为什么要采用后三点的布局方式?这种布局会不会在高速时候到来不稳定的问题?
至于以螺旋桨代替涵道的建议我是这样想的,我想设计一个转换口,可以换 ...

  因为风动冰橇一般会采用动力后置方式,也就是说重心偏后。考虑到转向的灵明度,同时减少横向漂移(风动模型的通病),所以建议你采用转向后置方案。当然,如果可能也可以采用四点布局、转向后置方案。
  至于说到高速的稳定性问题,我想取决于横、纵向着冰支点的跨度,以及重心的高度。只要45度重心投影点在三角(三点布局)或梯形(四点布局)的支点连线内,应该不会有问题。
  螺旋桨和涵道推进方式应该都可以,关键看有效推力。螺旋桨的桨盘面积比较大,在中、低速时推进效能比较理想。缺点是重心比较高;涵道推进正好相反,中、低速时推进效能比较差,但重心比较低,而且造型美观。
  以上是我个人的见解,希望对你有益。

[ Last edited by hzbunny on 2004-12-8 at 18:12 ]

网友:
上金有个亚麻迅,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
冰上玩飞机咯,这么大的飞机场平常哪里找去

网友:
hzbunny  在 2004-12-7 09:11 AM 发表:

  因为风动冰橇一般会采用动力后置方式,也就是说重心偏后。考虑到转向的灵明度,同时减少横向漂移(风动模型的通病),所以建议你采用转向后置方案。当然,如果可能也可以采用四点布局、转向后置方案。
  至于 ...

说的好

网友:
逍遥游  在 2004-12-4 08:33 PM 发表:

还是做个雪地摩托车吧。最新一期《模型世界》RC版上介绍了一辆,21级发动机,前面两个雪橇,后面橡胶履带驱动。看起来不错。

那个雪地摩托是KYOSHO的吧?
好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