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450X最大耗电量测试

楼主(2004-12-04):
使用AKE幻影11.1V聚合物锂电
GS B28-35-12无刷马达2600KV   配 14T齿轮
Phoenix 80A电调

经测试,最大工作电流11A(满油门状态),5A可悬停,7A左右可正常飞行。

也就是说T-Rex450X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和雷鸟来对比,无刷系统通常3A-4A的飞行电流,7A-8A的满油门电流。但T-REX 450X要比雷鸟大得多,它的设计看来是相当好的。

结果是:用25A的无刷电调就可以了。10A的无刷电调功率太小,不能使用。如果有18A或20A的无刷电调也可以用,因为经测试,最大也不会超过15A(在调整到最佳状态时)。

飞行状态:稳定;尾舵精准。
舵机:GWS PICO STD(2个):用于控制斜盘;BlueArrow 3.6g(1个):用于尾舵控制;GWS PICO STD F(1个):用于推拉桨距。

网友:
其实450X+400L(2500KV)+15T+11.1V 1300Li-Ply都可以做比较好的3D飞行了.

网友:
老V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悬停油门的电流是怎么测出来的?是真的要在悬停的事后接万用表测吗?

网友:
我想这样子测吧:先悬停,记好油门位置,然后把直升机抓住,用勾表测这个油门位置的电流~

楼主:
没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
请问你们的PITCH是多少?怎么设定?用PITCH尺吗?

楼主:
我是凭感觉设的,因为手里没尺,呵呵

网友:
请问一下用勾表如何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