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无刷与有刷的性价比!

楼主(2004-12-04):
现在很多模型改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但有没有必要呢?
有刷的难道就是不行的吗?
其实两个的性价比,谁的更好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有刷的,觉得它的性价比好一些!!
大家认为怎么样??

网友:
肯定是有刷价格有优势~~~~~~~如果追求一点点的功率还是无刷

网友:
有刷电机`~~看是平时消耗大`~~其实大点的也很耐用的~电调便宜`
无刷~动蛰几百`~电调也要几百~~摔了机都要坏~~~所以我还是坚持用有刷的~

网友:
有刷的还行.不过追求性能的话,最好还是无刷.用有刷始终很难做出性能特别好的飞机,性能平平.而且现在无刷的价格也开始逐步降下来了.所以还是无刷好.电机可以自己用CD Rom 改啊!

网友:
我个人是用了无刷的之后对有刷再也没兴趣了!!!

网友:
小方  在 2004-12-4 10:07 PM 发表:

我总感觉玩无刷的朋友不如去尝试一下油动。

不能怎么去理解油机和电动.
不是说电动达到了油动级别你就要去玩油动.

网友:
小方  在 2004-12-4 10:07 PM 发表:

我总感觉玩无刷的朋友不如去尝试一下油动。

呵呵!我却是从油动转为电动为主的!还是那句话:两者互不能替代!各有各的爽!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时代!!

网友:
最后一帖就升级了,呵呵!!<<永远玩电动>>!!!!!!!!!!!!!!!!!!!!!!

网友:
如果不追求高性能,玩玩有刷也不错,毕竟一套好点的无刷电机、电调最少也要500以上,而有刷100就可以玩了,玩玩练习机、小电滑之类的完全够用了,但要讲性能,有刷和无刷真的有很大差别,如果电池能满足需要,有刷和无刷就有天壤之别了!!!玩过无刷的朋友恐怕不会再想有刷了。

网友:
要说爽还是油机,只是对场地的要求高点,出去的时候带的东西多,有点点的麻烦,看到无刷降价,也真有点心动,只是价格依然是个障碍,总不能把现有的有刷扔了吧?现在时间少,有点零碎的时间就可以在屋后的空地飞飞电动机,这就是电动的优势。我现在用钴电机,感觉也满爽的。至于价格嘛是:油动大于有刷,有刷大于无刷。

[ Last edited by 呆宝 on 2004-12-5 at 09:22 ]

楼主:
至于价格嘛是:油动大于有刷,有刷大于无刷????

不会吧?怎么比的啊??

网友:
呵呵。大家又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各有各的好

网友:
呵呵,无刷把电动和油动的距离缩小了,我还是很喜欢电的。昨天风超大,油机都摔了2架,我的无刷还是飞得挺爽....

网友:
现在的无刷完全不逊色于25级油机,如果电池合适,相信跟40级油机有得一拼!!

网友:
如果飞3D或电直,无刷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除了价格比有刷贵一些以外(何况价格现在也越来越便宜了),功率大,重量轻都是优势,最关键的是电流下降后降低了电池的负担。(电池可是玩电动非常花钱的消耗品啊)

网友:
呵呵~~楼上的兄弟,没看到我以前发的帖子啊? 你才感到郁闷??别急,还早了呢,明天我试下升级后的18A再告诉你!

网友:
两者,各有各的好处, 对于初学者来说,用有刷的,比较便宜,摔了也不心疼,等技术提高后,在换无刷,这样也可以!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再也不会玩有刷!!!

网友:
zhangyang阿飞  在 2004-12-5 08:13 PM 发表:

两者,各有各的好处, 对于初学者来说,用有刷的,比较便宜,摔了也不心疼,等技术提高后,在换无刷,这样也可以!
有刷无刷跟摔机没什么关系!!!一般的摔机不会摔坏电机的!不管是有刷无刷!

网友:
我觉得 有刷 无刷 看飞什么啦
普通飞行有刷性价比要高点,但飞行强度大的话(3D等)无刷性价比更高。
例如我现在飞翼龙和小电直,就觉得就没太大必要换无刷
一来价格比有刷贵得多。
二来有刷在它们身上已经比较够用,即使换无刷性能也不可能有质的提升。像翼龙换了无刷也不能变成特技机,佳宝换了无刷也不能进行 3D飞行。感觉有刷系统搭配得当在它们身上已经比较够用了(我的翼龙可以轻松爬到看不清姿态,而小电直60%就可起飞,对新手而言应该够用了吧)。
三来有刷在普通飞行情况下寿命也够用了(尤其是380、480,想操坏都有点费劲呢),毕竟一颗无刷可以买 N颗有刷了。

当然,如果你用在比较极端的场合,像 3D飞行等严重超负荷的地方还是无刷性价比更高。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