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挑战者了

楼主(2004-12-05):
我买了挑战者,哪位朋友指导一下以前只飞翼龙的,谢谢,还有如何改无刷的如何配置价格多少 .

网友:
无刷电调最好买凤凰或ELE只要不是蚂蚁的就行,我有一个蚂蚁的JET18A用自己DIY的小无刷咳的很厉害跟本无法用。

楼主:
XH老朋友,谢谢。

网友:
xh  在 2004-12-5 05:09 PM 发表:

无刷电调最好买凤凰或ELE只要不是蚂蚁的就行,我有一个蚂蚁的JET18A用自己DIY的小无刷咳的很厉害跟本无法用。

不是说现在的新版电调已经改好了嘛??

网友:
kkan  在 2004-12-5 05:18 PM 发表:

不是说现在的新版电调已经改好了嘛??

就算改好但是JET18A电调可以设置的地方太少了我觉得还是凤凰的好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呵呵~不能说是蚂蚁的哦,应该是辉盛的垃圾18A,据我所知,这电调跟本没有改好,咳嗽、断电、无顾改刹车根本没法玩,奉劝各位还是买ELE的10A或25A或凤凰吧,我再用ELE25A,很爽的。

网友:
飞惯翼龙的模友直接上挑战者的话,肯定不习惯它没有自稳定性,要时刻校正(把主翼维持水平),初时甚至会紧张得手发抖。
建议先在G2上面练到能把“Nobler”或者“Ultra Sport”飞好。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2-5 06:49 PM 发表:

呵呵~不能说是蚂蚁的哦,应该是辉盛的垃圾18A,据我所知,这电调跟本没有改好,咳嗽、断电、无顾改刹车根本没法玩,奉劝各位还是买ELE的10A或25A或凤凰吧,我再用ELE25A,很爽的。

非常同同意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2-5 06:49 PM 发表:

呵呵~不能说是蚂蚁的哦,应该是辉盛的垃圾18A,据我所知,这电调跟本没有改好,咳嗽、断电、无顾改刹车根本没法玩,奉劝各位还是买ELE的10A或25A或凤凰吧,我再用ELE25A,很爽的。

我就是用辉盛18A(已改好)+辉盛5克舵机+自制无刷飞挑战者和翼龙(加了副翼),超爽,没有发现咳嗽、断电现象,只是每次开机要设刹车。
详情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gxlzhdx

[ Last edited by 小飞猪 on 2004-12-5 at 23:20 ]

网友:
小飞猪  在 2004-12-5 11:14 PM 发表:

我就是用辉盛18A(已改好)+辉盛5克舵机+自制无刷飞挑战者和翼龙,超爽,没有发现咳嗽、断电现象,只是每次开机要设刹车。

俺可不会改哦,必竟俺不是修理工,只是个普通玩家哦!!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2-5 11:24 PM 发表:

俺可不会改哦,必竟俺不是修理工,只是个普通玩家哦!!

俺也不是,不过俺喜欢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