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调,陀螺仪

楼主(2004-12-05):
看过lxd1954自制的电调,陀螺仪后,非常
的佩服!
不过在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电调图中标记“S”的地方是接收机的输出插座,接收机输出的是什么样的波形?
2,当用遥控器调节的时候,这个波形怎样改变?
3,陀螺仪中的压电传感器43FO148(有点看不清楚)原理能否简介一下?
4,陀螺仪中的TL431接法可以改进,因为1N4148的VF会随温度、电流改变,如用两个电阻分压可能会更好的发挥431的高精度特性。
我的邮件,tianchuanmeibu@sohu.com

网友:
分析得好呀

网友(2005-01-12):

看过lxd1954自制的电调,陀螺仪后,非常
的佩服!
不过在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电调图中标记“S”的地方是接收机的输出插座,接收机输出的是什么样的波形?
2,当用遥控器调节的时候,这个波形怎样改变?
3,陀螺仪中的压电传感器43FO148(有点看不清楚)原理能否简介一下?
4,陀螺仪中的TL431接法可以改进,因为1N4148的VF会随温度、电流改变,如用两个电阻分压可能会更好的发挥431的高精度特性。

帮贴

网友:
还有,好象输出信号的强度不够,飞达的混控接上陀螺就不工作,好象没检测到从陀螺来的信号

网友:
研究的很透彻!

楼主:
按照上面的图纸做的电子调速器,只是后面的MOSFET换成了IRF3205
还没有完工,正在加紧中。。。

网友:
效果怎么样那?

网友:
做的蛮精致的期待成品

楼主:
上面电调的板子已经做好了,今天图片好象传不上来,改天传上来。
经过简单的测试,证明三角波发生器已经工作了,其他的还没有测试。
现在还没有购买遥控器和接收机,示波器更是奢侈品,打算先弄一些周边设备,再补补航模基础知识的课,嘿嘿 ~_~。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现在百思不得其解!
1,通过PROTELL99SE仿真,发现输入的那个滤波电容(2.2uF或者是1uF)太大了,
接收机输出的波形不能进入比较器,减小到1000pF时就可以了(仿真使用的输入
波形为高电平宽1.5+/-0.5mS,周期20mS),哪位高手解释一下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不是值标错了?

2,三角波发生器的输出电压峰峰值Vp-p最多只有300mV,而电池电压从正常到低电的变化范围大于2V。在保正电池低电压保护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即调整可变电阻器,使三角波的中心值一定范围内,当电池低电时嵌位从接收机输入的电压,使功率驱动无输出),电池电压在6.5V以上时,此时的输入电平比三角波最大电压值还要高,三角波并没有起到对接收机输入信号进行调制的作用;只有在电池快接近低电时,三角波才开始发挥调制的作用。这样这个三角波调制不是形同虚设,或者还需要改进?

3,哪位有示波器的模友能不能抽空测一下接收机其中一个通道的输出波形,放几张图片上来?这对改进非常重要

楼主:
这是做好的板,其中空的两个大元件是接在电机两端的续流二极管,还没有弄到SMA的肖特基管,就没有装;那个103的独石电容是设置三角波频率的,一时未找到贴片,这个电容又不能马虎,只有先用插装的代换了。欢迎各模友讨论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