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遥控器通过PPJOY软件终于可以玩G2了(我提了个问题,请zmlaaa2008看看)

楼主(2004-12-05):
我的小神蜓遥控器通过PPJOY软件经过反复设置,终于在G2中有反应了。但就是通道是混乱的。高手们如何调整通道。我在G2中没找到改通道的选相。而且油门只有一半(从中间到高)。

[ Last edited by wbzd111 on 2004-12-17 at 23:43 ]

网友:
怎么做的?
可以详细讲讲吗?

网友:
wbzd111  在 2004-12-5 19:48 发表:

我的小神蜓遥控器通过PPJOY软件经过反复设置,终于在G2中有反应了。但就是通道是混乱的。高手们如何调整通道。我在G2中没找到改通道的选相。而且油门只有一半(从中间到高)。

晕~你真执著~

网友:
用振华的遥控来改装玩G2,可真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
现在经过不断调试,遥控器已经在G2里能很好的用了

网友:
wbzd111  在 2004-12-8 20:11 发表:

现在经过不断调试,遥控器已经在G2里能很好的用了

我也要~

网友:
以前的遥控器在调节方面有少许问题,在新款的遥控器后面增加了反向功能,做适当的调节即可

楼主:
zmlaaa2008  在 2004-12-17 18:48 发表:

以前的遥控器在调节方面有少许问题,在新款的遥控器后面增加了反向功能,做适当的调节即可

还好,小神蜓不用反相设置,就能很好的玩G2。既然你是专家问个问题:
我想用小神蜓遥控器玩别的机机,请问该遥控器和那些市面的接收机通用?

网友:
目前我们还没试过用我们的遥控器来用别人的接收机,我们一般都是用自己生产的接收机,接收机又分多种,每种性能都不一样,最理想的是用相应的遥控器配套使用相应的接收机。如22A号可做3D飞行,而4。5号的主要用于普通飞行,还有滑翔机系列,每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

网友:
而最新可能推出的一款全功能的遥控器,他可以飞小神蜓的任何一种飞行,配套的接收机也是一样

楼主:
[ Last edited by 小神蜓(WALKERA) on 2004-12-20 at 17:28 ]

网友:
因为每种电路都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一些普通的飞机用高档的电路的话那就价格就会上升很多,这也是为考虑消费者而设计的,如果想通用的话,我想现在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办到,因为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技术资料都是保密的,请多愿谅.

网友:
我想问一下遥控机后面有一组8位的拨动开关是什么作用的?如果拨乱后对直机遥控有没有影响?(已经给家里的小孩拨乱了)

楼主:
zhj13  在 2004-12-28 14:37 发表:

我想问一下遥控机后面有一组8位的拨动开关是什么作用的?如果拨乱后对直机遥控有没有影响?(已经给家里的小孩拨乱了)

没关系,那是反相开关,操作飞机不对,就拨相应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你有没有摄像头呀?我可以教你逐步调试。

网友:
没有摄象头,过二天我去买一个回来,谢谢你了,好心的仙子。

网友(2005-01-27):
仙子

請問 #4 模擬軟件可否用於 xp 下 如不能怎可以使用模擬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