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发射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4-12-05):
我玩船用的一台福特巴2DR面包老爷机,发射机如果使用普通电池(碱性、炭性)电池指示灯很正常,因为这些电池电压都是从1.5V左右慢慢掉的。我们知道镍氢电池充足电后最多1.4几V,并且电压掉得很快,掉至1.25伏左右趋于平缓,这是它的放电特性很正常。但我这发射机怪就怪在这里,电池电压还有10.几V(平均1.3V左右)时绿色LED就变红了,同时信号也没了。但是这时的电池如果换到JR 2XR里,照样用得生龙活虎,直到液晶屏上电压低于9.6V并且报警。所以我觉得2DR的那个发射机很不正常,弄得我充一次电玩不了多长时间,除非用普通电池。请教各位,是不是里面哪个元件老化了还是哪个可调元件参数不准,需要调一调?

网友:
应该是元件老化了!

网友:
换新的算了
别让电压欺骗了

网友:
可能是稳压电路太老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看来真的该退休了!

网友:
稳压电路太老,别让电压欺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