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桨的大小~~~

楼主(2004-12-06):
我是新手,经常看到什么1080, 7060。。。是表示什么意思?
直驱是不是配小桨,减速则配大桨较好对吗?(是什么原因?为了保护
电机
还是
电池
)
还有看有些帖讲什么电池支持不了,是对锂电的吗?

网友A:
你所提出的“1080;1060”请恕我愚昧没听说过,1047;7035......是表示螺旋桨的直径和桨距,前两位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桨距(英寸)。
至于直驱和减速组用什么桨要多留意论坛的帖子或到GWS的网页看看搭配。原因主要是减少电机的驱动电流保护电机和电池,合理的搭配使电机功率有效发挥。第三个问题不知到怎样回答你,还是请你遇到具体问题再问吧。

网友B:
根据公式 马达的推力是由转速、螺旋桨的大小来决定的,转速越快、桨越大推力也大;使用减速器后,转速降下来了(可能是原来的1/3),但桨大了(桨的变化对推力影响变化比较大),综合计算下来推力还是增加了很大。这也就是你说的减速器配大桨的原因之一。
让马达达到一定的推力和输出功率,对电池组的电压和放电电流有一定的要求,正规的马达厂家对自己的马达产品都有测试数据的,如GWS、华迈。电池也是一样的,正规电池厂家都有自己电池放电能力的测试数据,如浙江kan、广东东莞的超量品牌的电池组。你在购买马达和电池时,要看电池组放电能力是否满足马达的要求,一般高于马达的要求,但不能过头,否则对马达有损伤,重量也偏大,对“克克计较”的电动飞机不利。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4-12-6 at 1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