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 7.2V 1800MAH“梦幻银”锂聚合物电池飞火鸟400可以吗?

楼主(2004-12-06):
如题!

网友:
可以,但无法调整重心。

网友:
完全可以,我以前用1300mAh 7.2V飞403,飞得很爽!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4-12-7 01:12 AM 发表:

完全可以,我以前用1300mAh 7.2V飞403,飞得很爽!

你用什么充电器对这电池充电??

网友:
当然可以,爽死你!

网友:
很好的选择!

1:很好的选择,我用李建丰 1800mah 7.4V飞403,暴爽!!
2:头部放5枚壹圆的硬币,重心就配平了。
3:充电器就买蚊子的,我就是从他那里买的

网友:
wzh  在 2004-12-7 04:39 PM 发表:

1:很好的选择,我用李建丰 1800mah 7.4V飞403,暴爽!!
2:头部放5枚壹圆的硬币,重心就配平了。
3:充电器就买蚊子的,我就是从他那里买的

锂电的最大优势就是轻,若再弄上配重那还不如用镍隔了。

网友:
锂电还有一个优点是容量大,1800mah 7.2V镍镉300克,你敢放在火鸟上?
1800 7.2V 镍氢200克,你敢放在火鸟上?
1800mah 7.4V锂电池只有74克,所以才能用在火鸟上
火鸟的电池放在头部,空间太小,不好移动位置,5个硬币35克左右,不影响飞行。

网友:
KAN 的 Ni-MH 8.4V电池用在火鸟上,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不值得这样做。那电池多好呀。

网友:
wzh  在 2004-12-8 03:34 PM 发表:

KAN 的 Ni-MH 8.4V电池用在火鸟上,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不值得这样做。那电池多好呀。

老兄,你知道1800MAH的锂电要达到几C放电才能满足380电机?火鸟的工作电流应该超过10A,你的1800锂电能长时间7C放电吗?就算能,恐怕你的电池也用不了几次,在说了,锂电比
镍氢可贵多了,用镍氢是鲜花插在牛粪上,那用锂电是插在哪呢??看来这位老兄的观念与众不同啊!!!!

网友:
再说了大电流放电,1800锂电不见的有1000MAH镍氢飞的时间长,你信不?

网友:
呵呵~既然说到这,有必要有必要提醒下楼主咯:千万别用1800MAH锂电飞火鸟,那样你会后悔的,这绝对是忠告哦!~如果就是想用,建议你买ELE的2000MAH10C放电的锂电,这个肯定没问题,而且不用配重
其它的恐怕。。。。。。。

网友:
1:我可是用lijianfeng的1800mah 7.4V、74克飞过火鸟403的,30分钟没有任何问题,电池不感觉热。
可以感觉出飞机飞的更加轻盈。这个电池可以短时间达到5C放电,足够把飞机送上天。
2:原配的镍氢7.2V 900mah 129克,可以飞15分钟左右。飞机握在手上,我用这两个电池做推力比较,感觉锂电的推力更大些(不是弹簧秤上的测试),说明至少锂电比镍氢的推力不是差很大,否则起飞时就能感觉出来。
3:飞机只有在起飞的时候才需要大电流,空中飞行时,电流减少20%就能达到同样的推力。我的飞行感觉就是这样,华迈网站在马达产品上公布有测试数据的,可以看出飞行时,马达的转速增加,电流却在减少,他们的工程师也是这样说。
4:狂模那里1800mah 7.4V的锂电池也就将近40RMB,有模友用这个电池飞过火鸟,都说很爽。
5:锂电用在400、380飞机还是可以,因为这个级别的飞机对放电电流要求不高,不飞特级的话,就是起飞的10多秒要大电流放电(10A左右),480飞机(起飞重量620左右)上用11.1V, 2000mah比较合适(有模友试验过),540、550就不是太合适了,目前还是用镍镉和镍氢电池组吧。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4-12-8 at 20:39 ]

网友:
我一晕二晕再晕晕!!!!!!无话可说了!!!!!!

网友:
我用狂模的2500mah锂电飞火鸟爬升困难,还是原配1000MAH镍氢电好。

网友:
可能狂模的单片锂电放电能力比李建丰的差一些,可以用3块2000mah狂模并联,电压11.1V,就可以了,狂模用它飞过翼龙,他说很爽的。我的7.4V 1800mah的价格是110RMB.

楼主:
小马过河不知道听谁好!

网友:
wzh  在 2004-12-9 03:59 PM 发表:

可能狂模的单片锂电放电能力比李建丰的差一些,可以用3块2000mah狂模并联,电压11.1V,就可以了,狂模用它飞过翼龙,他说很爽的。我的7.4V 1800mah的价格是110RMB.

火鸟可以用11.1V锂电吗?

网友:
11.1V对380的电机是过高,但有如下的情况
1:锂电的电压降的快;
2:如果有电压表,可以不充到11.1V,稍微低一些;
另外,可以选1800mah,来降低对380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