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的技术

楼主(2004-12-06):
今天第一次尝试焊接,天啊,那个不爽啊,焊得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请问如何才能焊接得又结实又好看呢?

我焊了半天焊不上去,老掉下来,好不容易焊上去之后感觉外观不光泽,不圆润,看着不爽,大家有何经验呢?谢谢了!

网友:
hnsgg  在 2004-12-6 10:09 PM 发表:

今天第一次尝试焊接,天啊,那个不爽啊,焊得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请问如何才能焊接得又结实又好看呢?

我焊了半天焊不上去,老掉下来,好不容易焊上去之后感觉外观不光泽,不圆润,看着不爽,大家有何经验呢 ...

要有助焊计,如松香,在有被焊器件同样要加热

网友:
楼主把话说全!你到底是什么焊接??锡焊、铜焊、氩弧焊、还是电焊!!!

网友:
呵呵,没有那么复杂吧。。

网友:
烙铁温度适中,如果是锡焊,一般焊锡最佳焊接温度在350度左右,如果烙铁补温速度快就更好焊了
无铅焊锡丝由于中间含有一定量的贵金属,用普通烙铁很难焊接,必须配合无铅烙铁使用
普通可控焊台的补温一般在45-90度,而无铅焊台的补温速度就快的多了,且烙铁头温度精度都能达到1-2度
使用助焊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焊接质量,不过我不喜欢用.便宜点的用松香/松香水,有条件的可以买成品,完工后要清洗一般焊膏都有一定的腐蚀性.最贵的可能就是BGA焊膏了(我在公司里焊BGA的时候是用2K多/10ml的焊膏,真是浪费)
还有就是多练习了,焊接速度要快,烙铁不能久放在元件上
去二手市场捡个废板子慢慢练习吧,

[ Last edited by yoyolee on 2004-12-7 at 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