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困惑的问题,采用电机尾桨的直机操控性能能达到采用 ...
令我困惑的问题,采用电机尾桨的直机操控性能能达到采用变矩尾桨直机的水平吗?

楼主(2004-12-06):
是不是无论尾桨采用无刷还是有刷都不能达到传统变矩尾桨直机的性能?我是指不论是静态动作还是动态动作,都及不上变矩尾桨的性能?
电机
尾桨的唯一优势仅仅是结构简单而已?请达人谈谈感想!谢谢!

网友A:
由于电机加速和减速都有一个过程,需要缓冲时间,所以及时反应性能不好,而变距的好处是桨距在瞬间就可改变,所以提速或减速很快,做动作当然到位啦!

楼主:
但是驱动尾桨变矩的舵机仍然是电机驱动,同样是有加减速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舵机电机惯性小,加减速很快罢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使用惯量小的电机来做尾桨电机,是不是也能获得和变矩尾桨差不多的性能呢?毕竟尾桨电机驱动能大幅度简化尾驱动设计,如果能获得和变矩尾桨相似的性能,那我们的电动直机就可以完全摈弃尾桨变矩的设计了,甚至油机也可以采用电机尾桨,还可以不用数码舵机控制尾桨了,呵呵!节约好多银子!

网友B:
我现在用无刷尾马达,效果应该很满意了。

楼主:
静态效果满意,3D效果如何呢?给个QQ号,我想请教一些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