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4-12-06):
昨天收到蚂蚁的18A无刷电调,今天拿来试了试。
一开始按照电调的设置说明先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打到最高,然后接通电源,听到声音后马达开始转,低速的时候会咳嗽,晕,高速的时候没问题,油门打到最低不能熄火。然后又按刚才的办法重新启动试了几次问题依然。几次过后再试,马达居然不动了。
发射机是RD6000,马达是亚拓400L无刷。是否电调不兼容?电池是冲好的 11.1V 2500MAH

[ Last edited by heshang on 2004-12-6 at 23:56 ]

网友:
建议先按照说明说,把电调作调整后在试机

网友:
这个电调最大的缺点是低速启动性能较差,极不平稳,用在固定翼上是可以的,用在直升机上就不太合适,直升机要求柔和平稳的启动。

楼主:
vidct  在 2004-12-7 08:47 AM 发表:

这个电调最大的缺点是低速启动性能较差,极不平稳,用在固定翼上是可以的,用在直升机上就不太合适,直升机要求柔和平稳的启动。

感觉是这么回事,启动性能不好!看来只好换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