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组装了,震动的要命,为什么?

楼主(2004-12-07):
先用原装的,震,双浆 ,换V头,还震。再上木浆,双浆离谱。又回到塑料浆,其中一边垫了一片斜垫片(泡沫浆的哪种)不双桨了 ,可是震动真的还是非常大,手拿机架调整的时候快震的飞出手来,怀疑主轴不正,写下主翼,检查高速转动平稳,看来问题出在主桨的调整上面。搞了一个下午都搞不好,郁闷。。。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大桨上的太紧了?

楼主:
好的,双电调设置完毕。就看大桨啦,我不明白,为什么小电直的桨头都是搞得那样的结构,运转起来精度太差了。

网友A:
我得也震得厉害,楼祝你是怎么调整的

楼主:
哈哈~,我得解决好了
很简单,我要了3付旋翼,仔细挑选2个一模一样的组合,什么垫片也不要,不要上的太紧.留一点间隙.现在一点振动也没有了,双浆也没有了/
今天下午飞了一个小时,可能我不习惯吧,根本悬停不了,太灵活.比G2里面难多了,我打算搞一个炭管+乒乓球的练习架,重点练习一段时间.

网友A:
好,我试试。
不过,为什么不要垫片呢。他原来的金属垫片也不要了。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那种,系气球的塑料管当支架,不过加了支架一定要注意重心是否有变化。
[ Last edited by modelfan on 2004-12-10 at 09:23 ]

楼主:
哦就是不要PE浆得那种垫片,原来得金属垫片要 啊,现在我已经可以轻松得悬停了,估计重了点,换了8T齿轮 1300ma 11V得可以飞15分钟

楼主:
对了,大家刚练习一定要练习架啊,容易判断飞机得姿态

网友A:
强啊,不过我还是有问题。
1,是不是一定要减少螺矩,也就是掰大浆;反正我用原装的8.4v的只能勉强的离地,电量少了的话根本就只能在地上哆嗦。
2,我的飞机会像一个方向倒,而且还在原地不听的转,好像调整副翼和升降舵也没用。
3,我发现,如果一直以最大油门运行,会有一段时间失控。

网友A:
你的时自己配的设备,难怪

网友B:
只要搞好平衡,桨不要上太紧,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