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避免锂电池过放电?

楼主(2004-12-07):
请问如何避免锂电池过放电?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通过电调限制电池组的最低放电电压。比如单节锂电池的最低放电电压为2.75V。那么就将电调的限制电压调整到n×3V。n是电池组的节数。3V是稍大于2.75V的一个数值。

网友:
说简单点:买个好电调,电调参数不详不要买

楼主:
那么凤凰无刷电调可以吗?

网友:
lzyuan  在 2004-12-7 05:07 PM 发表:

那么凤凰无刷电调可以吗?

凤凰有这个功能!
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我的捷克电调好象没有,郁闷。早晚弄个凤凰的,呵呵

网友:
一个好的电调是不可以省的,从长远来看。

楼主:
那么截止电流怎么设置呢?

网友:
lzyuan  在 2004-12-10 10:07 AM 发表:

那么截止电流怎么设置呢?

买个凤凰,看说明书

网友:
攒点私房钱,买个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