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在realrace里面如何倒车啊?

楼主(2004-12-07):
下午玩了一下,不会倒车,郁闷!
请玩过的模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竞赛级别的房车,越也车一般都没有倒档!模拟器嘛!尽量做的跟真实的情况象一点!部分大脚车可能有!~

楼主:
但是这样玩起来很不爽,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呢?
实际中电车加个倒车档是不是很容易呢?

网友B:
可以倒车,在映射里设置一下,然后在赛车里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C(2007-09-04):
怎么设置啊?

网友D(2007-10-16):
請問~ hnsgg
你那裡的 RealRaceG2 是如何開啟的,用什麼控制器玩?是有加入更新檔或檔案或軀動程式?是否能提供給我....我的無法開啟一直出現搖桿問題....
謝謝你~

网友D(2008-02-23):
我在 RealRace g2 裡,有壹輛大腳車可以後退,只要把控制器從中間往前撥一點,再按(板控時)上面,(槍控)旁邊,一個紅色四方按鈕,壓下,此時搖桿從重中間往前撥一點的位置,持續往前推,既可倒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