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电直的4通遥控是否可以玩Reflex_TXR

楼主(2004-12-07):
请问ESKY电直的4通遥控是否可以玩Reflex_TXR。要如何设置。是否还需要PPJOY。我看到广州模型网有篇文章说可以。但是没说明具体怎么连接

网友A:
请问老师:我的E-SKY honey-bee 总是摔机(尾桨断了4只),如何正确操作呀??谢谢!

楼主:
那要怎么连接呢。还是要买鸵鸟的那种连接狗才能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用PPJOY和音频线的方式连接一下,有很多模友试过可行。

楼主:
PPJOY和音频线。是不是两头都是3.5插头那种音频线,一头接声卡,一头接遥控?可以说说具体怎么调试和设置吗。多谢了

楼主:
各位老大快来教教我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