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摩擦片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4-12-07):
上次磨车由于没有经验把摩擦片磨没了,今天装上刚买的雷虎原装擦片后,反向转动主旋翼感觉有点紧(好像摩擦片厚了点),这该如何调整呢?摩擦片和离合器杯之间需要涂胶吗?

网友A:
离合器杯和磨擦片之间需要涂胶(AB胶即可)。由于你上次把磨擦皮磨没了,所以离合器甩块间隙变大,需要用皮锤轻轻地了把甩块间隙调整到正常(或稍小点)即可!

网友B:
摩擦片和离合器杯之间当然需要涂胶粘接了,用302胶(A.B胶)就可以,固化速度快,也可以用还氧胶粘接,但固化速度较慢。将离合器摩擦片均匀涂胶,胶面与离合器杯之间贴实压韵。

网友C:
一片摩擦片能用多久,我的雷虎60飞2-3个小时就磨光了,正常吗?不用行不?

网友D:
不用当然不行了~~用多久,要看你怎么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