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射机电池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4-12-07):
想把700毫安的9.6v镍镉
电池
换成8节2500毫安1.2v的三洋镍氢电池,
这样做会不会有烧毁发射机的可能?怕怕的说!有人用过吗?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

网友A:
只要能放得下,电池节数不变,尽管放心用!

楼主:
应该可以放下,有专门的配套的电池盒可以放发射机里面
以前听说有人用三和RD6000的遥控器就烧了(据说电源肯定没接反的说!),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别现象?

网友B: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没问题的,我用的三合发射机,只要电池极性接对就行。我由原来700mAh的镍镉换了1800mAh镍氢电池,太爽了,充一次电可用4-5个小时。

网友D:
别的不知道,RD6000的电池可千万别接反了,否则,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