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是怎样固定马达的?

楼主(2004-12-07):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固定马达的?

网友:
小方  在 2004-12-7 10:24 PM 发表:

给一个后推的电机固定方式:

网友:
马达放在机头(拉式):
如果马达放在机头,在机头两侧钻2个孔,马达上有2个螺丝孔 马达在机头里,螺丝从外测伸进来,把机头和马达固定住。峨嵋2000 540滑翔机、中山顺达猎鹰380滑翔机、华迈小天使飞机都是这样做的。

马达放在飞行后部(推式):
火鸟400、403是用一个圆柱铁片把马达套住,然后用2个螺丝从外测穿过机身上的两个孔,旋进马达的两个螺丝孔里,固定马达在机身上。为了不损伤机身,外测用了一个铁片,相当于一个螺丝垫,分散机身在螺丝处的压力。

如果机身是EPP或者kT的,也可以把马达粘在机身上,如华科尔的波音777就是把2个380马达直接粘在EPP材料作成的马达舱里。

网友:
开动脑子,想办法

网友:
推力桨一般是直接插在马达轴上的,如火鸟的7X3和翼龙的。如果马达转速太快,扭据力大,只插的推力桨就可能不能用了(华迈N400-4836马达就是这种情况),可以用拉力桨,不过要把桨转个个,马达方向也改变,效率可能要下降。

网友:
我的波音777上的2个380马达因为用SC2200 镍镉电池,8。4V 30A放电,4个螺旋桨在空中就“byby”了,造成 好几次险情,马达转速太高,超出螺旋桨设计能够承受摩擦力,螺旋桨就和马达轴脱离了。

网友:
是火鸟的7X3推桨,另外,华科尔原配的两个插桨也在空中“byby”了! 转速超过了螺旋桨的插空能够承受的摩擦力。